纬图HOLLONG 4.2BLE SNIFFER 支持MAC系统

楼主(2018-10-10):
1。 下载软件:
http://www.viewtool.com/index.ph ... ong-4-0-4-1-4-2-ble
在MAC 系统下面,点击最新版本软件下载;

将下载的软件在MAC系统下面运行,运行前条件如下:
* 须插入HOLLONG BLE SNIFFER 硬件,
在以下链接购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3675209335
* 下载Wireshark MAC 版本并确保它能够正常运行。

硬件准备好后,运行这个软件,画面如下 :

2。 点击“开始”(左边三角符号),这个时候WIRESHARK 会在BLE SNIFFER 软件的引导下弹出(如果不弹出或者出现 找不到设备,请再次检查硬件设备是否处理正常工作状态,及WIRESHARK是否安装并能够正常运行,如果WIRESHARK 软件版本不同也许会有不能够正常工作的现象。

3。当WIRESHARK 正常运行后,找到BLE SNIFFER软件窗口,会发现有设备列表出现,表示SNIFFER 扫描到了这些设备,选择需要的设备:对应的行右边的选择框,或者选择所有(点击 ”SELECT"),这时WIRESHARK 会显示出抓取到的数据。

4。 当有一个正常工作的BLE4.2 主从设备工作的时候,注意一定要从广播阶段就抓取这两个设备之间的通讯,这样连接上后,就能够完整抓取两个之间的通讯数据(如下图示,是一个BLE4.2 的长包), 如果抓取数据包时发现有丢失的现象时,请将主从两个设备靠近些(最好是《0。5米),同时把SNIFFER 硬件放在两者之间,以确保尽量少的丢失数据包。
以下数据包是主设备向从设备写一个长包(247个字节),目前HOLLONG BLE SNIFFER 暂时不支持显示”源设备“(SOURCE)及”目标设备”(DESTINATOIN),所以显示的都是“UNKNOW"

5。以下包是从设备发给主设备的(NOTIFICATION 包);

6。MAC 下面BLE SNIFFER + WIRESHARK 工作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