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推荐:低功耗的母线电压采集电路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应用;

发现母线电压采集会耗电:
1)、要是把采样电阻放的太大,又会影响母线电压实时性(母线电压波动的相位就不对了,不能做母线电压补偿),也会有耗电;
2)、要是把采样电阻放小就会增加静态功耗,也不行啊;
3)、增加两个MOSFET,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又会造成增加器件的烦恼;

求大侠拔掉相助。

网友A(2018-10-10):
用运放来调理

网友B:
用电流传输啊

楼主:
没明白啥意思

楼主:
运放有何用?我需要在MCU休眠之后,母线电压采样电路不工作,断开,不漏电

网友C:
这个问题好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矛盾

没矛盾,找高手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