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运放电路

楼主(2018-10-10):
感谢!!!

网友A:
这是个矩形波产生电路,R1低电平、R2调节高电平时间
R3/R4/R5确定比较电平,就像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那三角形是什么电器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矩形波产生电路,R1低电平、R2调节高电平时间
R3/R4/R5确定比较电平,就像施密特触发器 ...

能细讲一下一个波形的形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那三角形是什么电器元件???

运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细讲一下一个波形的形成吗

从上电开始:(按理想运放理解)
1、运放-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是0V,运放+高于-,所以输出是高电平,相当于R3/R5并联接V+,运放+的电压是三分之二V+;
2、由于输出是高,输出经过二极管和R2给电容充电,电容电压升高,当电容电压高于运放+电压时,运放输出翻转输出低电平可以改变R2调节RC参数改变高电平时间
3、输出低电平后,运放+端相当于R4/R5并联接地,运放+电压是三分之一V+,电容开始通过R1和二极管放电,电压降低;可以改变R1调节RC参数改变低电平时间,当电压低于运放+电压(1/3V+)时运放输出又变为高;
重复以上过程,只不过电容充电不再是从0V开始,从三分之一V+开始,充电到三分之二V+,再开始放电;
当然改变电容、R3/R4/R5也可以调节高低电平时间;

网友C(点评):
好厉害 表示菜鸟。。听不懂

楼主(点评):
几年后再看看这些,真的感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电开始:(按理想运放理解)
1、运放-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是0V,运放+高于-,所以输出是高电平, ...

这么说就是电容充放电,通过比较正向、反向输入端的电压,运放是个比较器的作用来输出高低电瓶,但是比较器的话输出端会有个上拉电源吧,按你的分析我能明白,计算也都算过了,但是我该如何理解Vo=V+了?这个电路Vo和V+的关系如何算出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就是电容充放电,通过比较正向、反向输入端的电压,运放是个比较器的作用来输出高低电瓶,但是比较 ...

Vo=V+是按理想运放(轨至轨)假设的,并且假设V+就是运放的供电,普通LM358不是轨至轨,肯定不成立;

网友D:
同问同学习 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V+是按理想运放(轨至轨)假设的,并且假设V+就是运放的供电,普通LM358不是轨至轨,肯定不成立;
...

这样一来就没有疑问了,哈哈,非常感谢您耐心且细致的回答。

网友E:
R5、R4、R3组成正反馈、带门限(但不是典型的施密特触发),电容是积分电容,R1、R2分别控制正负双向积分时间,这里的参数,当V+=Vcc,占空比1:10,改变V+的值,会改变方波占空比。
当V+=0,则同相端是一个1/3Vcc方波,则充电=100K Vcc--2/3Vcc。放电=1M  1/3Vcc--0V。很明显这是最小占空比。

网友F(2018-11-13):
不知道怎么贴图

网友G:
当电容充电至正反馈网络设定的比较电平,「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时,自锁机制破坏,运放翻转,跳变后就是反方向的正反馈……,周而复始。

网友G:
有说 运放跟比较器不宜 易职而任,但这种振荡器的原理,运放所做的正正就是比较器的事!
这样的振荡器,单电源运放也可做,而且无需耦合电容,只是,若採用正规运放(並且以双电源供电),主震电容就必须用 无极性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