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间隔内数据处理完成不了怎么办,求大神解答?急!

楼主(2018-10-10):
将ADC设为较高的采样率,但是采样间隔内数据处理完成不了,应该怎么办?项目需求较高的采样率,不能以降低采样率作为代价,请大神们赐教,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解决该问题?急!急!急!
芯片:TMS320F28035 ;时钟:60M;ADC采样频率约为427k;采样间隔约为120个时钟周期;主要是计算量较大。需要用到加减法、乘除法、IQSIN/IQCOS等。

网友A:
换个其他的DSP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C:
把数据传输到上位机。

网友D:
楼主的采样率是多大呢

网友E:
TMS320C6678吧

网友F:
采样间隔内数据很大吗?

网友G:
外部的ADC

网友H:
可能需要换处理器了。

网友I:
速度多大呢

网友J:
多核处理器吧。

网友H:
你选择的处理器速度太慢了。

网友A:
使用多核的处理器吧。

这倒是可以。不过多线程编程很麻烦。不用多线程编程,多核处理器也枉然。

网友G:
自带的ADC速度都很慢的。

网友:
这样的大数据肯定不好处理。

网友F:
处理的速度需要多快呢

网友C:
建议使用电脑进行处理。

网友E:
8核的高端处理器。

网友D:
使用的单片机吗

网友J:
楼主的要不可以使用USB上传到电脑上处理。

网友I:
计算量很大吗?

楼主:
挺大的,需要加减法、乘除法、反正切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目前使用TMS320F28035,打算换  TMS320F280049,不知道速度能否跟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采样率是多大呢

采样率大概427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样间隔内数据很大吗?

数据没有很大,但是计算量较大,需要加减乘除反正切

楼主:
使用的是内部的adc,目前采样率是427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选择的处理器速度太慢了。

目前用的TMS320F28035,打算换TMS320F280049,不知道速度能否跟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处理的速度需要多快呢

目前采样率是427k左右,cpu时钟60M,采样间隔大概是120个时钟周期,都无法计算完成。

楼主:
使用的是TMS320F28035

网友K:
改成多核处理器吧

网友K:
尝试一下能不能可以

网友L:
缓存    在处理    常用的办法

网友L:
另一种办法就是抽样       对数据进行抽样  然后处理

网友M:
存在RAM里面,用FPGA处理

网友N:
你可采样10个数据,求一次平均值。然后再处理理一次。
如果你非要每个采样点进行处理的话,那就只有换更快的处理器了。

网友O:
都是大神

网友P:
F28035内部有个浮点的控制率***CLA,数据前端用CLA来处理,
数据后期处理和其它任务用主CPU。

网友Q:
这个看你应用的要求,一般分两种情况讨论:
1、高采样率,但不要求每个采样间隔都处理数据,可以采集一段时间的数据(比如2个点,……n个点),然后计算处理,再采集再计算;
2、每个采样间隔均要处理数据,这种对CPU计算能力有要求,通常朝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方向是选择性能足够强大的处理器;另一个方向就是优化代码。

网友R:
乒乓操作,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S:
先采样,后处理。如果必须采样完就处理的话,要不换采样速度高的ADC,要不换处理速度高的MCU或DSP.

楼主:
引用 网友T:
1、提高芯片处理能力
2、优化公式,避免量大计算,如除法、三角函数等
3、结合硬件指令优化语句运行速度

谢谢您的解答,已经更换了更加快速额芯片,同时也在优化算法。
400K的采样率不是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