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采样波动特别大

楼主(2018-10-10):
2812采样值波动特别大,会突然跳变100左右的值(1V对应1365),采样电路如下图所示:

用示波器观测采样端口(V_PVS)的电压波形如下图所示,请问波形中的电压波动是怎么形成的,是示波器本身的干扰吗,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A:
你的波形图看不到.
从电路看, 信号都经过后面的电容滤波, 如果是稳定的信号源, 应该不会明显波动.

当然还有地线和环境干扰的因素需要你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图看不到.
从电路看, 信号都经过后面的电容滤波, 如果是稳定的信号源, 应该不会明显波动.

请问地线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A:
地线是布线问题, 检测呢, 就是信号地线和你的 ADC 参考地之间的信号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参考电压有没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是布线问题, 检测呢, 就是信号地线和你的 ADC 参考地之间的信号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

这是我测的原理图上VS2与C_GND之间的电压感觉波动很大啊,是这个的原因吗

网友A:
不错, 这就是地线干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这就是地线干扰波形

那请问有什么改进的措施吗

网友A:
改进的措施肯定是有的, 只是基本上以硬件处理为主
改进布线, 调整地线, 增加滤波器和吸收电路等

网友C:
调整地线是必须的,这个图很明显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的措施肯定是有的, 只是基本上以硬件处理为主
改进布线, 调整地线, 增加滤波器和吸收电路等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地线是必须的,这个图很明显的提示。

好的,感谢

网友D:
VS2是地吗     如果存在地隔离的话     通过磁珠单点共地效果会好些

网友E:
地线干扰波形,又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测的原理图上VS2与C_GND之间的电压感觉波动很大啊,是这个的原因吗
...

你好,我想问下你检测两个地之间的波形,VS2与C_GND与示波器怎么连接的呢,是一个接探针一个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想问下你检测两个地之间的波形,VS2与C_GND与示波器怎么连接的呢,是一个接探针一个接地吗? ...

C_GND接地,VS2接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