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8003硬 件板+无线接收测试

楼主(2018-10-10):
1. 项目要求:接收无线信号,并进行解码。解码正确后,LED闪烁提示,蜂鸣器鸣叫一声提示。1604 LCD显示无线信号的信息。用途是对指定的无线发射部分进行测试,如遥控器等,用途比较单一,功能比较简单。
2. 使用的工具:
软件:keil uV4
硬件板:把官方配发的硬件板上的IC焊下来,直接焊到以前准备的硬件板上。就不用接那么多的线了。
还需要一个433MHz的接收模块。
按图纸连接好硬件后,开始做软件。
3. 软件调试:
项目的功能要求比较简单,只需要用到了单片机的IO功能和一个定时器。
关于IO口功能,DEMO中初始化的写法是: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一位一位的计算,然后计总的写法,所以我在头文件中做了一些修改,类似于新唐写的那样。
改完后,就可以单独对每个脚进行初始化了。
个人觉得这样对照原理图检查的时候会方便一些。看个人喜好,其它外设也可以这样做一些预定义,写主程序的时候就会更新晰一点。
定时器:8003的定时器除了BTM之外,还有3个标准定时器。TIMER012.   TIMER2与另两个定时器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两处:
1. TIMER0,1定时器不能自动重加载,而TIMER2可以。
2. TIMER0,1定时器不需要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位,进入中断后硬件自动清除。而TIMER2是需要软件清除标志位的。
大家可以看到,TIMER0,1TIMER2的中断里面的处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需要定时器的替换代用的时候要注意。
另外:在DEMO CODE中关于定时器初始化部分写出来的令人费解的注释:
这注释和代码是怎么关联起来的?还是没看懂。
自已改的。
关于定时器计算中的Fsys,是在KEIL选项中设置的,如:
Fosc是固定的16MHz.调节这个SYSTEM CLOCK可以直接影响到定时器的时钟,从而影响时长。
前面设置定时器时长为50uS,用逻辑分析仪实测:
逻辑分析仪设置的采样率为2M,误差就应该是0.5uS.这样看起来定时器的误差最少有2uS.这个是时钟的误差造成的吗?
IO口和定时器调试完成后,1604 LCD和无线编码接收都是比较通用的程序,按照时序要求很顺利完成了项目目标。
附原理图。

网友A:
感谢分享,十分详细

网友B:
1. TIMER0,1定时器不能自动重加载,而TIMER2可以。
定时器0和1设置为8位定时器时可以自动重加载。

楼主:
T0,T1有8位自动重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