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引脚中断时不能是数字输出模式

楼主(2018-10-10):
配置引脚中断时不能是数字输出模式

网友A:
你试过吗

网友B:
否则中断配置不成功啊

楼主:
嗯,若想使用引脚内部上拉/下拉时,需配置为数字输出模式,否则上拉/下拉配置不成功。

网友B:
引脚中断须外置上拉/下拉电路?

网友C:
若想使用引脚内部上拉/下拉时,需配置为数字输入模式,而不是输出模式。

网友D:
参考一下大学堂里的IO程序,涉及到按键的地方,加了上拉,不然会出现电平不确定的情况。

网友D:
也要看中断信号的来源 需要的时候就要加上下拉电阻

网友E:
MSP430使用引脚内部上拉/下拉时,需要配置IO输出寄存器,不需要输出模式。

网友F:
引脚中断可以使用内部上拉下拉。

网友A:
配置引脚中断时,不能是数字输出模式,否则中断配置不成功。错! 而且通常是输入模式

网友G:
若想使用引脚内部上拉/下拉时,需配置为数字输出模式,否则上拉/下拉配置不成功。错!数字输入条件下,引脚内部上拉/下拉才能有效

网友H:
配置引脚中断时,要用数字输入模式。芯片内部有上、下拉电阻,是否使用取决于外部电路。

网友I:
好像得设置为输出或者输入模式,其他的可以不用吧!

网友J:
数字输出是什么?
io不就是数字io口啊?

网友K:
你是说ADC输出吗?
还是频率转换?

楼主:
哦,明白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