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发出多个脉冲

楼主(2018-10-10):
有个小程序下到DSP后,GPIO口只有一个脉冲,请教下如何发出多个脉冲
仿真时间设置为inf

网友A:
我也试了,没有成功,楼主真想研究的话
MATLAB\R2009a\toolbox\rtw\targets\tic2000\tic2000demos
中有很多例子,楼主自己看看吧。

有答案了记得说一下

楼主:
目前来看不是程序问题,应该 是设置问题,不知道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C:
你要输出一个就一个 多个就多个

网友D:
用定时器

网友E:
多个脉冲肯定要多个io口

网友E:
脉冲是要合成吗?

网友F:
楼主你直接将信号进行或执行。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G:
异或门+D触发器

网友H:
就是在单片机的程序中对一个引脚反复置1,清0

网友I:
使用单片机中的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J:
编写软件定时程序,在需要的时间翻转端口电平

网友:
可以先算出参数

网友K:
用定时器输出

网友L:
PWM占空比

网友M:
脉冲信号源由于是靠软件实现的

网友N:
高低电平的定时的时间要看控制的要求而定

网友:
看看用哪种模式好

网友G:
直接使用硬件电路就能实现的。

网友J:
也就是取反就行,然后重复执行。

网友H:
需要产生指定周期和宽度的脉冲信号?

网友I:
给计数器赋于不同的计数初值,在计数到0时产生中断去置1或清0某引脚即可。

网友N:
单脉冲的话,可以将IO拉低,延时一段时间,将IO置高,延时,再置低就产生了一个正脉冲。

网友O:
用软件延时或者计时器来模拟产生。

网友M:
单片机控制产生方波脉冲信号的程序,简单易懂

网友L:
就是关于频率和占空比的确定

网友K:
每定时一次取反一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