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直接将程序烧入片上ROM中么

楼主(2018-10-10):
我的系统平台是TMS320VC5509A,片外扩展了一块Flash(利用EMIF扩展AM29LV800),地址线不够就用了McBSP1来代替(将McBSP1设置为通用IO口模式,来控制Flash的高位地址线)以前写好的程序都是在DSP仿真器上运行的,现在想要把程序烧写到板子上,请问5509A片上带有64K的ROM,能直接将程序烧入片上ROM中么?

楼主:
是否只要修改CMD文件即可

网友A:
需要转换.out文件格式

楼主:
如果不能烧入片内的ROM,那么在往片外Flash的烧写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B:
多看看网上的资料

楼主:
看了,但是对于Flash编程的总是泛泛而谈,如果要涉及到二次引导,能给出个实例么?谢谢

网友C:
我认为ROM是不可以的,C5509倒是没用过

网友D:
这个内部ROM是存放一级Bootloader,在某些启动模式下,负责搬运二级bootloader到RAM中执行

网友E:
是啊,而不是用于存放用户应用程序,多读英文资料都有介绍的。

网友F:
根据自己外扩的FLASH   编写烧写程序
将代码数据烧写
然后设置好BOOT

网友F:
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   也是比较麻烦的
TI提供的工具只适用于他们的EVM板

网友F:
5509A曾经也搞过
但是全是参考别人的   没有彻底的理解
还有那个CSL     感觉好不习惯啊

网友F:
ram是要掉电丢失的。

网友F:
不能保存程序的。

网友A:
ROM是只读存储器,能烧写吗

网友G:
这个不可以的。

网友:
不能直接下载的。

网友H:
这个都是spi吧

网友I:
应该可以,没有使用过。

网友J:
楼主的硬件电路呢

网友K:
能直接将程序烧入片上ROM

网友L:
DSP仿真器下载的

网友M:
DSP也能够下载。

网友N:
网上没有教材吗

网友O:
能够烧写程序。

网友L:
jtag可以实现的。

网友G:
使用JTAG吗?

网友K:
可能需要烧写器才行。

网友:
都需要烧写器的。

网友J: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外部的存储器实现的。

网友I:
烧写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O:
这个都是外部的存储器实现的。

网友N:
购买开发板有相关的下载的。

网友M:
spiBootLoader可以的。

网友P:
这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