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只是下载到板子上再上电那程序就跑不起来

楼主(2018-10-10):
是板子在插上ULINK2仿真器连接到计算机进入DEBUG模式时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如果只是下载到板子上再上电那程序就跑不起来

网友A:
同问,应该怎样定位故障原因在哪里呢?

网友B:
对啊,以确定板子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C:
经常遇到,原因各不相同了,有几次是因为没有把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设置正确

网友D:
还有代码段的位置设置错误等

网友E:
更离奇的是有次是晶振没有启动!

网友F:
提醒你检查是否没有有效复位信号?

网友G:
仿真器连接时会有一个软件复位,对外部RST信号不依赖,但是烧写下去以后就得靠外部RST信号了。

网友H:
我知道,是供电原因,楼主你要选择不同的供电方式才行。。

网友I:
硬件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J:
是不是你下载到ram里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