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P单片机都这样吗?

楼主(2018-10-10):
刚使用圣芯OTP单片机,如图所示,什么程序都没写,RAM就占了30data,总共48个字节,只能用18字节了,RAM不太够用了,不知道其他的OTP单片机也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类PIC的?

查下编译目录,看是什么占了RAM,一般是堆栈吧?
48字节的MCU 也就做点简单应用,凑合用吧

网友B:
找官方,不初始化内存的IDE,可以节省貌似12个字节。

网友C:
这个有点猛。一般C编译器会固定占一定量的公共变量

网友D(2018-12-01):
看资源,用汇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