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547 多通道切换ADC问题

楼主(2018-10-10):
我现在使用 3路 AD,一路 AD 按键,
一路测温度,
一路测湿度 ,
在同时开启3路轮询转换的情况下 每一路得到的AD会不对,只开一路AD 值就正常.能帮忙分析下原因么?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硬件上电压都正常 ,困扰我很久了,相关代码如下:

////////////////////////////////////////////////// AD初始化配置等
uint ADC_Convert(void)
{
        unsigned int Tad=0,MinAd=0x0fff,MaxAd=0x0000,TempAdd=0;
        unsigned char t=0;

//        ADCCON |= Channel;
        for(t=0;t<10;t++)
        {
                ADCCON |= 0X40;        //开始 ADC 转换
                while(!(ADCCON&0x20));        //等待 ADC 转换完成
                ADCCON&=~(0X20);        //清中断标志位
                Tad = ((unsigned int)ADCVH<<4)+(ADCVL>>4); //取得一次转换值
        if (Tad>MaxAd)
        {
                MaxAd=Tad        ;//获得当前的最大值
        }
        if (Tad<MinAd)
        {
                MinAd=Tad;        //获得当前的最小值
        }
        TempAdd+=Tad;        //转换值累加
        }
        TempAdd-=MinAd;        //去掉最小值
        TempAdd-=MaxAd;        //去掉最大值
        TempAdd>>=3;        //求平均值
        return(TempAdd);
}
/*****************************************************
*函数名称:void ADC_channel(unsigned char channel)
*函数功能:ADC通道选择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Channel
*****************************************************/
void ADC_Channel(unsigned char Channel)
{
        ADCCON |= Channel;        //ADC 输入选择为 ADCchannel 口
        if(Channel<8)
        {
                ADCCFG0 = 1<<Channel;   //设置Channel作为采样口
        }
        else
        {
                ADCCFG1 = 1<<(Channel-8);   //设置Channel作为采样口
        }
}
////////////////////////////////////////////////
void ADC_Multichannel(void)
{
        ADCCFG0 = 0;        // 设置为 ADC 口,并自动将上拉电阻移除。
        ADCCFG1 = 0;        //设置 AIN12-15设置为 ADC 口,并自动将上拉电阻移除。
        ADCCFG2 = 0x06;        //fsys/6, 36个采样周期 //大约19us一次转换
        ADCCON  |= 0X80;        //开启 ADC 模块电源
        EADC = 0;
        ADCCON&=~(0X20);        //清中断标志位
//        TEMPR_Value = ADC_Convert(14); //启动 ADC 转换,获得转换值
//
//        HUMR_Value = ADC_Convert(15); //启动 ADC 转换,获得转换值

//        LDR_Value = ADC_Convert(12); //启动 ADC 转换,获得转换值

//        KEY_Value = ADC_Convert(13); //启动 ADC 转换,获得转换值
}

//////////////////////////////////////////////////////////////////主函数调用

        ADC_Multichannel();
        RAM_Init();
        while(1)
        {
                if(Flag & UPDATA_F){//10ms定时
                        Flag &= ~UPDATA_F;
                        Key_Function();        ///按键
                        PWM_FAN(KEY_Anion);
                        ALM_Function();

                        calc_display();
                        BT_RESET();
                }
                if(Flag & SEC5_F)//5s定时
                {
                        Flag &= ~SEC5_F;
                        THTEMP_Function();        //测温湿度
                }

        }

/////////////////////////////////////////////////////按键子函数 10ms调用一次
uchar Get_Key(void)
{
        uint value;
        uchar keyvalue;

                ADC_Channel(KEY_AN);
                value = ADC_Convert(); //
                if((KEY_YEAR_VALUE < value) && (value <= KEY_MAX_VALUE))
                        keyvalue = KEY_NULL;
                else if ((KEY_SET_VALUE < value) && (value < KEY_YEAR_VALUE))
                        keyvalue = KEY1;
                else if ((KEY_UP_VALUE < value) && (value < KEY_SET_VALUE))
                        keyvalue = KEY2;
                else if ((KEY_DOWN_VALUE <= value) && (value < KEY_UP_VALUE))
                        keyvalue = KEY3;
                else if ((KEY_MIN_VALUE <= value) && (value < KEY_DOWN_VALUE))
                        keyvalue = KEY4;
                else return 0;

                return keyvalue;

}

///////////////////////////////////////////////////////////////////////测湿度子函数
void THTEMP_Function(void)//测量温湿度值
{
        uchar loc,gbl;
        uint i,j,temp;

                        ADC_Channel(TEMPR_AN);
                        temp = ADC_Convert();
                        for(gbl = 1;gbl < 60;) //温度范围-10-55度,0表示-10度,60表示50度
                        {
                                if(temp > TabTEMP[gbl])break;
                                gbl++;
                        }
                        i = TabTEMP[gbl-1] -TabTEMP[gbl];
                        TEMP_L = (uchar)(i/(temp - TabTEMP[gbl]));

                                        gbl--;
                            gbl+=1;
                        TEMPR_Value = gbl; //温度值
                        //
                        ADC_Channel(HUMR_AN);
                        temp = ADC_Convert(); //
                        gbl /= 5;
                        for(loc = 1;loc < 15;)
                        {
                                i = TabTH[gbl][loc];
                                if(temp > i)loc++;
                                else break;
                                j = i;
                        }
                        loc--;
                        temp = temp-j;
                        j = i-j;
                        j /= 5;
                        gbl = 20 + loc * 5; //湿度值
                        gbl += (uchar)(temp / j);
                        HUMR_Value = gbl;

}

//////////////////////////////////////////////////////

网友A:
你好!有关这个问题,请到官网下载《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里面有介绍多路ADC切换时的使用注意事项及方法。

网友B:
多路切换确实比较复杂,官网资料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关这个问题,请到官网下载《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里面有介绍多路ADC切换时的使用注意事项及 ...

我就是看了里面的注意事项,稍微改动了一下调用,设置都是按里面来的,所以发帖求大神

网友C:
拿着小板凳来观看

网友D:
ADCCON |= Channel;        //ADC 输入选择为 ADCchannel 口
你不觉得这行有问题吗?

网友E:
嗯,感觉是有地方比较怪,楼上说的是不是楼主少打了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感觉是有地方比较怪,楼上说的是不是楼主少打了什么?

设置新的通道之前要把上次设置的通道清除掉,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新的通道之前要把上次设置的通道清除掉,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感谢,正解,回来结贴!
        ADCCON &=0xe0;//改为默认口0
        ADCCON |= Channel;        //ADC 输入选择为 ADCchannel 口

切换通道前清零

网友F(2019-08-31):
ADCCON &=0xe0;//改为默认口
ADCCON |= Channel;        //ADC 输入选择为 ADCchannel 口

MCU型号没有说清,这个转换我还是没有调式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CCON &=0xe0;//改为默认口
ADCCON |= Channel;        //ADC 输入选择为 ADCchannel 口

标题,SC92F7547

网友F:
我用的是Sc92F7251按你说的没有调式通

网友:
切换通道前清零

网友G(2019-10-07):
单片机内部只有一个ADC,留出多个AD接口,其实都用的这一个ADC模块,内部是通过类似4052这种模拟开关切换的,这样的话任意时刻,ADC只能接通一个对外的AD引脚,知道这个原理就会解决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