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cd4047应用电路图解(信号控制电路图、逆变器电路图)

楼主(2018-10-10):
cd4047应用电路图解(信号控制电路图、逆变器电路图)

1、CD4047和CD4027构成的信号控制电路

  控制部分以CD4047和CD4027两块芯片为核心构成。CD4047(ICl)连接成正沿触发的单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模式,用来对CD4027(IC2)进行置位和复位操作。IC1输出端脉冲宽度取决于连接在其①、②脚之间的R3和C2的取值。

  在正常情况下.大门是关闭的,这时舌簧开关S1闭合,晶体管T1导通,单稳电路IC1保持在待机状态,其输出脚⑩为低电位。当大门被打开时,舌簧开关S1断开,T1停止导电.其集电极由低至高的电位变化送至IC1⑧脚后使IC1触发,其⑩脚送出持续期约为10秒的正脉冲。与此同时,其互补脚⑩变低电位。IC1的输出用来置位和复位IC2。IC2是一块低功率的双J-K主从触发器芯片,触发器根据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改变其状态。IC2连接成在其复位脚④接收到高电位脉冲时,其输出脚Q变高;而在置位脚⑦接收到高电位脉冲时,其Q输出脚变低,同时其互补脚②变高,这可使LED2发光,并驱动晶体管T2导通,激活后面的报警电路。

  2、AC逆变器

  从汽车电池输入12VDC输出220V交流50Hz或60Hz的方波信号。

  主体部分是IC CD4047和LM358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2SC1061和2N3055。

    变压器次级为220V 12v-012v初级。

  电流3A为输出功率超过100w

  注意:

  C1 = 0.1uf金属化薄膜电容器,5%的公差。

  RR1 = 47k 50Hz输出,39k为输出。

  3、逆变器100W 12V至220V由晶体管

 逆变器100w IC 4047 + 2N3055(PCB)

  变频器选用NE555,2N3055 12V至220V 300W

  变频器选用NE555,2N3055 12V至220V 300W

  对逆变器的300w DC24V AC220V NE555,ca3130,15003

    12v 220V逆变器的500w 2N3055

  逆变器100w IC 4047 + 2N3055(PCB)

  4、CD4047和IRF540 MOSFET的逆变器的电路图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100瓦的使用IC CD4047和IRF540 MOSFET的逆变器的电路图。该电路简单,成本低,甚至可以组装一个veroboard。

  CD4047是一种低功耗的CMOS非稳态/单稳态多谐振荡器IC。在这里,它是连接生产0.01S 180度相IC的引脚10和11两个脉冲序列作为一个非稳态多谐振荡器。引脚10连接到Q1和11脚的大门是连接到Q2的栅极。电阻R3和R4防止装载各自的MOSFET的IC。当第10脚是高第一季度进行电流流通过的上半部分占输出交流电压的正半的变压器的初级。当11脚高第二季度进行电流流通过在相反方向的变压器初级的下半部的,它的输出交流电压的负半帐户。

  电路图:

  注意事项:

  B1可以将一个12V / 6AH铅酸蓄电池。

  Q1和Q2必须安装适当的散热片。

 T1可以是一个9-0-9 V小学,中学,230V 150VA变压器。

  5、基于CD4047制作的12V到220V逆变器电路图

  12V到220V逆变器电路图

  如何计算变压器的额定值

  其基本公式为:功率P = 电压V×电流I

  例如,如果我们想输出一个220W功率的220V电压,那么我们就需要1A的输出电流。然后在输入端,电压为12V时至少需要18.3A的电流,因为:12V * 18.3A ≈ 220W。变压器效率损耗这里不考虑。

楼主:
cd4047应用电路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