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朋友请教个问题,如下

楼主(2018-10-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副频, 一般不是主频,除非是PLL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副频, 一般不是主频,除非是PLL型的

多谢指导

网友B:
主频一般不会用这么低

网友C:
我记得以前用过一款 MC68HC908GT16 的单片机, 可以从 32K 的晶振 PLL 倍频的正常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