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到底可以不可以用idata定义数据 ?

楼主(2018-10-10):
PSOC3到底可以不可以用idata定义数据 ?

网友A:
你要做什么啊

楼主:
我用idata 定义了一个变量后 用sbit定义了几个位变量,但是编译的时候老出现错误,提示变量地址有误

网友B:
有效信息太少

楼主:
global_EXT bdata uint8 Flag_Reg1;             //global system status registor1
global_EXT sbit Com_Flag              = Flag_Reg1^0;    //flag is ON when VDD_CAN_Sensor is detected,it is set in ISR function
global_EXT sbit Current_Sampling_Flag = Flag_Reg1^1;    //flag is ON when 12 cells voltage sampling is finished
global_EXT sbit Volatge_Sampling_Flag = Flag_Reg1^2;    //flag is ON when 12 cells voltage sampling is finished
global_EXT sbit VDD_CAN_Flag          = Flag_Reg1^4;    //flag is ON when Extenal power is ON

这是编译器提示:'Flag_Reg1': invalid base address

网友C:
PSOC3里面的位寻址是比51里面的寻址范围更宽的……

楼主:
哦?此话怎讲?

网友D:
使用 bit 或者 CYBIT 来定义位数据

网友E:
手册上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