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锦锐触摸单片机

楼主(2018-10-10):
1概述
CA51F2系列芯片是基于1T 8051内核的8位微控制器,通常情况下,运行速度比传统的8051芯片快10倍,性能更加优越。内置Flash程序存储器,可多次重复编程的特性,此系列芯片提供8 / 16 / 32K三种Flash容量供客户按照产品需求选择,给用户开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仅保留了传统8051芯片的基本特性,还集成了ADC、LCD/LED驱动、Touch Key、PWM、 UART、RTC、无刷直流电机驱动、乘除法器、低电压检测(LVD)等功能模块。支持IDLE、STOP和低速运行三种省电模式以适应不同功耗要求的应用。强大的功能及优越的抗干扰性能使其可广泛应用于各种车载音响、家用音响、小家电、蓝牙音箱、汽车电子、数码电机、运动器材、马达控制、医疗保健、仪器仪表、安防、电源控制、工业控制及门铃产品中。
2基本特性
内核
CPU:1T 8051, 最高速度比传统8051快10倍
兼容8051指令集, 双DPTR工作模式
CPU频率:最高可支持27MHz
存储器
Flash : 8 / 16 / 32K 字节,支持多次重复擦写,擦写大于100000次
Flash可划分为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数据空间可用于存储掉电需要保存数据,可省略EEPROM
RAM:256字节内部RAM,2K字节外部RAM
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1.8 - 5.5V宽电压工作范围
时钟系统
外部高速振荡器:1 - 27MHz
外部RTC振荡器:32.768KHz
内置低速RC振荡器:131KHz
内置PLL:倍频倍数为2 - 10倍,参考时钟为2 - 4MHz 内置RC振荡器
内置高速RC振荡器:2 - 4MHz,精度可达0.5% (出厂初始频率为3.6864MHz@3.3V/25℃)
内嵌外部时钟监控模块,可有效监控外部各个时钟工作状态,避免因外部时钟停振而造成死机
RTC功能
内置RTC模块可计时、分、秒、星期、天数,支持闹钟功能
支持毫秒、半秒中断
中断系统
15个有效中断源
两级中断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
10个外部中断源,每个外部中断都可配置任意信号引脚作为中断输入脚
定时器
3个16位通用定时器: 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器2
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最多支持62个GPIO口,支持推挽、开漏、上拉、下拉、高阻模式
推挽输出时,单个GPIO推电流支持25mA, 灌电流支持80mA
触摸按键(Touch Key)
内置触摸感应控制器
最大支持24触摸通道
高抗干扰性能,符合EMC(CS)标准
可在STOP模式下正常工作,支持STOP模式触摸唤醒
模/数转换器(ADC)
支持8通道12位SAR ADC,内置运放和比较功能
支持3种基准电压源:VDD、内部基准、外部基准
选择内部电压为基准电压时可测量VDD电压
支持检测信号缩小和放大功能,缩放倍数可选
PWM
支持8通道PWM,在16位范围内可任意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支持互补模式和死区控制,可用于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支持可设置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模式
支持可直接输出内部时钟功能
支持PWM中断
LCD驱动
最大可支持8com x 32seg、7com x 33seg、6com x 34seg、5com x 35seg、4com x 36seg
可配置占空比:1/2、1/3、1/4、1/5、1/6、1/7、1/8 Duty
可配置偏压:1/2、1/3、1/4 Bias
支持8级对比度调整
支持3种等级驱动电流,用户可根据不同的LCD屏进行调整
LED驱动
最大可支持8com x 32seg
支持8级亮度调节
低电压检测(LVD)
可配置电压检测范围1.8 - 4.8V
可设置低电压复位或中断
复位模式
芯片支持多种复位源:硬复位,软复位,看门狗复位,低电压检测复位,上电/掉电复位
看门狗
27位看门狗定时器,16位调节精度,可配置看门狗复位或中断
遥控接收功能
内置采样计数器模块(SAMPLE),可通过硬件模块采样任意长度的脉宽,减少软件代码
通用串行接口(UART

最多支持3个UART接口
支持1字节接收缓存
SPI接口
内置1个4线SPI接口,支持主从模式,最高通信速度4Mbit/S
I2C接口
内置1路I2C接口,支持主从模式,支持标准/快速/高速模式
最高通信速度3Mbit/S
运放和模拟比较器
支持4路模拟比较器、两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捕获计数器
模拟比较器参考电压可选择内部基准或外部输入基准
模拟比较器内置15位数字滤波器,支持比较器中断
运放可以和ADC和模拟比较器结合使用,扩展检测信号电压范围
捕获计数器和模拟比较器结合使用,可用于电机测速及堵转检测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
内置60°霍尔和120°霍尔译码模块
支持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支持刹车功能
支持多种异常检测
结合模拟比较器可实现无霍直流电机驱动
乘除法器(MDU)
支持1个时钟周期16位 × 16 位乘法
支持8个时钟周期32位 ÷ 32 位除法
支持1个时钟周期32位数据左右移位操作
程序下载和仿真
支持ISP和IAP
支持在线仿真功能
低功耗
STOP模式,电流<5uA
IDLE模式,电流<10uA
低速运行模式,电流<15uA
封装类型:
LQFP64 (7 x7 mm)
LQFP48 (7 x7 mm)

网友A(2019-01-05):
资源强大,一般的项目都可以满足了,支持国产单片机

网友B:
楼主,你这个MCU很强大哦,单周期16位X16位的乘法器,8周期32位/32位的除法器,真实度有多大啊?

网友C:
这个没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