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板子冒烟了

楼主(2018-10-10):
我做了一块STM32F767的板子,打板回来,焊上元器件,
插上仿真器,看看能否下程序。结果不到10分钟就冒烟了。
就是芯片右下角这个地方冒烟,估计是电源和地短路了。怎么这样设计芯片,电源和地紧挨着。

@xch :芯片位置没错
xch
芯片mark 搞错,没焊接对第一脚,旋转了位置?
@xch :不是的,3.3V
xch
你的仿真器有问题。是不是5V的?输出5V供电了

网友A:
焊接完怎么也得眼睛检查是否有虚焊、短路吧,接着用万用表测各个电源是否对地短路,最后把电源限流值调到计算的最小值通电。

网友A:
冒烟应该是电压过高

网友B:
短路时不会给你10分钟的时间的。。。

网友C:
不是LDO烧掉么?
767没有烧掉么?

网友D:
就怕板子都烧掉了,还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LDO烧掉么?
767没有烧掉么?

767烧掉了,就是767Y右下角冒烟了

网友E:
是楼主冒烟了,还是MCU冒烟啦?

网友F:
亲 电流是多少 测量了吗

网友G: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 电流是多少 测量了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啊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H:
亲,电源和地短路的话烧的会是你CPU吗?

网友I:
如果是MCU电源脚与地短路了,那应该烧稳压器而不应该烧MCU。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MCU电源脚与地短路了,那应该烧稳压器而不应该烧MCU。

奥。谢谢,烧MCU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亲,电源和地短路的话烧的会是你CPU吗?

谢谢!那你觉得烧MCU的话,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楼主:
忘了说了,我是用STLINK供的电

网友J:
楼主最后找到原因了,到这边来和大家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不管是什么原因。

网友K:
肯定是短路了,哪里做得不对,分享出来啊

网友L:
冒烟之前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M:
短路了吧,怎么不仔细检查下

网友M:
767烧掉好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最后找到原因了,到这边来和大家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不管是什么原因。 ...

还没找到原因那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冒烟之前能正常运行吗

连不上仿真器

网友N:
一般电源和地反了才会烧到冒烟...

网友O:
仿真器电源和地没接错嘛?

网友P:
楼主焊接之前对裸板应该测量 看看是不是印制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仿真器电源和地没接错嘛?

没错

网友Q:
是刚上电就发烫 还是烧写完程序才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刚上电就发烫 还是烧写完程序才开始的

程序根本就没烧进去

网友R:
芯片或者什么东西焊反了吧,或者本该等电位的地方出现压差,才会有十分钟的反应时间,在耐压以内最后超过耐温烧掉

网友S:
板子通电,仿真器也通电,两边都供电,肯定会烧的。

网友O:
没接错,然后仿真器又下不进程序,应该是芯片短路了,这种上电,芯片就会发烫,久了你没发觉温度高就烧冒烟了。一般焊接完了都要打下芯片VCC和GND短路了没,你打一下现在芯片的VCC和GND是不是短路,然后取了芯片打板子上短路不,不短多半就是焊接芯片短路了,短的话就要看看自己的电路啦

网友T:
是不是焊接芯片的时候,搞错了pin1的位置呢?
芯片内部短路的情况,在 F103 的使用上,我遇到过一片,上电后芯片就发热、发烫,然后就吹下来丢掉。
另外,LQFP 封装的芯片,GND 和 VCC 引脚不挨在一起,才是不好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S:
板子通电,仿真器也通电,两边都供电,肯定会烧的。

板子没通电,只是用STLINK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T:
是不是焊接芯片的时候,搞错了pin1的位置呢?
芯片内部短路的情况,在 F103 的使用上,我遇到过一片,上电 ...

为什么要挨在一起?

网友U:
有可能是在焊接时残留锡渣,在通电的10分钟内移动或者抖动板子,使得锡渣落到芯片电源和地管脚之间,导致短路。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挨在一起?

供电环路小。
放置去耦电容也很方便。

网友Q:
引用 楼主:
程序根本就没烧进去

估计是哪里焊接短路或者印制板裸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T:
不知道焊接好之后有没有先清洗板子呢?
如果是使用了助焊剂,就需要小心 C11 那个位置了。
这个地方是 regulator 的输出端,一般是 1.2V 的内部电源。
这里如果短路的话,芯片就会很快发热,因为电流不会很大,所以板子的供电部分不会保护起来。
烧芯片,那是因为有个较大的电流流过芯片,这不是外部短路。
这时候有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板载的电源指示 LED 会变暗些。

如果是外部短路的话,电源会被切断。例如使用电脑 USB 供电的话,电脑就会黑屏关断。

网友V:
1、测一下VCC和GND,是不是真的短路?
2、目测一下焊接情况,有没有短路情况,电容,电阻,芯片引脚?
3、确认芯片方向是否设计正确?
4、取下芯片,或者另外焊接一块板子的电源部分,看看VCC电压是否正常?
5、对比下不插仿真器是否正常?
这几步下来,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W:
焊接完电路板  最基本都要进行短路测试下,没有问题才可以上电

楼主:
把芯片取下来了,用万用表测电源和地端电阻,只有800多欧

网友X:
一片F767 60多块钱吧?

楼主:
24V转5V电路图如图所示。接上24V,C3两端有24V,C6两端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一片F767 60多块钱吧?

56.8元

楼主:
换了一块板子5V有了,3.3V也正常。其他芯片都不焊

网友:
可能
虚焊

网友Y:
引用 网友O:
没接错,然后仿真器又下不进程序,应该是芯片短路了,这种上电,芯片就会发烫,久了你没发觉温度高就烧冒 ...

按你说的楼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没那么复杂,

网友Z:
最后什么原因啊!找到了吗

网友Z:
上电之前还是要用万用表测量下电源是否有短路,可以使用限流电源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Z:
最后什么原因啊!找到了吗

没找到,正在找

网友AA:
估计电源对地焊连了

网友C:
怀疑你MCU管脚弄反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MCU电源脚与地短路了,那应该烧稳压器而不应该烧MCU。

我个人在实际中遇到的很多情况是mcu击穿冒烟了  但是稳压器几乎没有坏的

网友AC:
人人经历过冒烟

网友J:
排除焊接问题的话,可以把原理图发出来给我们看看的哟。人多力量大么。

网友V:
猜测问题是焊接不当或者芯片引脚顺序弄错了
1、对比下(被拆下芯片的板子)和(焊接了电源但没焊接芯片的板子),电阻,电压这些量都对比下
2、再次确认芯片引脚顺序
3、确认其他电路正常,再次焊接芯片,先不插仿真器,通电看看芯片是否发烫,多测试几分钟
4、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AD:
芯片焊反了或焊接短路了最容易冒烟的,你可在焊接一块,如果还冒烟,肯定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芯片焊反了或焊接短路了最容易冒烟的,你可在焊接一块,如果还冒烟,肯定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
...

芯片一共176个腿,我根本焊不了,都是请别人焊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AD:
芯片焊反了或焊接短路了最容易冒烟的,你可在焊接一块,如果还冒烟,肯定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
...

那不是又废了一块767了啊,心疼的哦,先排除连焊短路,最后看自己电路分析。

网友O:
引用 网友Y:
按你说的楼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实很简单的问题,没那么复杂,

我也是按我平时分析来的,先确认自己怀疑的是不是连焊什么。再看看自己电路是不是有缺陷导致的

网友AE:
估计是哪里短路了 跟程序无关

网友AF:
短路还能支撑10分钟啊

网友AG:
短路一般不会烧MCU,估计是外围电路烧了,

网友G:
楼主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AH:
估计MCU的某一组电源反了吧

网友AI:
还没解决么?

电源地短路一般烧的不是MCU了,而是电源了。

既然烧MCU芯片了,应该是MCU本身流过大电流了。

比如某些pin在输出模式,高电平,误接到了gnd上,等等

或者有高压误接到了某些pin上等等。

网友AJ:
是哪儿发热冒烟的?

网友AJ:
你要再烧一个仔细观察观察,找到起火点。发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是哪儿发热冒烟的?

芯片右下角

网友AK:
PCB走线要注意了,也可以双层板的话地都直接过孔到另外一侧去

网友AL:
焊接板子,一定要先焊接好电源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正常。再焊接芯片晶振等。测试是否异常,无异常再焊接其他元件!否则有可能导致整个板子报废,浪费时间

网友AM:
应该是短路了,焊好以后没测吗?

网友AN:
你可以先上电测一下电源正常不没然后在焊接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N:
你可以先上电测一下电源正常不没然后在焊接单片机

后来先焊其他件,再焊单片机就没事了,不知道哪儿问题

网友AO:
确认过眼神,是冒烟的人

网友AN:
引用 楼主:
后来先焊其他件,再焊单片机就没事了,不知道哪儿问题

应该是焊接的时候哪里连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