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34 ADC在差分输入下能输入负信号么?

楼主(2018-10-10):
STM32F334 ADC在差分输入下能输入负信号么?

网友A:
貌似可以

楼主:
如果可以STM32F334没有负电源它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没用过F3但我记得stm32 的ADC是不可以测量负电压的

网友B:
嗯,用运放搭建一个调理电路吧,使测量电压都在ADC范围以内

网友C:
我记得一般可以直接测量负电压的(差分不算)都是电力上用的,死贵死贵的。

网友B:
直觉不可以。。。

网友C:
stm32 的ADC好像是不可以测量负电压的吧

网友D:
能测负电压?负的电压不在ADC的范围内的吧

网友A:
不支持负电压输入的,很少有mcu支持的。

网友E:
不能。
二姨妈再见。

网友F:
应该可以把

网友G:
感觉可以 主要看的是电压差

网友H:
肯定不可以,只能通过运放添加二分之一的直流分量再差分测量.
参考端就没有负压的话神仙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