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8-10-10):
每个工程下载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有谁遇到过吗?求帮助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B0.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网友A:
查下你的硬件连接的,我一般出现这问题的首先看硬件连接的

网友B:
先看看配置吧,一般配置问题比较多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C:
重启几次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焊接问题

网友D:
有没有试试其它板子

网友E:
板子和编程器都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F:
试试将controlsuite中的例程下载到板子中看能否成功

网友G:
根据你的CMD文件确认你的地址分配是否在DSP可分配的RAM中?

网友H:
Link的CMD文件分配的地址同GEL或设置的有效地址空间不符。

网友I:
调整Link的CMD文件,使得定位段处有RAM。

网友J:
硬件虚焊可能造成这个错误

网友K:
有时候得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C:
可能硬件有问题。

网友F:
如果也不能下载的话就很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改一下GEL->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

网友E:
有可能软件编译错误的。

网友D:
有可能是硬件焊接的问题。

网友J:
大部分原因是CMD文件错误导致

网友I:
调整存储器设置,使得RAM区有效。

网友H:
中断向量定位处或其它代码、数据段定位处,没有RAM,无法加载OUT文件。

网友G:
如果给程序分配的地址不在片内的RAM段肯定是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