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求220V无刷直流电机堵转,电流检测方案

楼主(2018-10-10):
220V无刷直流电机堵转,电流检测,自动反转,谢谢!

网友A:
你是说电流采样方案吗?一般方案就四种:1.大功率采用霍尔元件加磁环方式。2.小功率采用霍尔效应的集成芯片。3.小功率也可以采用采样电阻采集电流。4.利用功率器件内部的Rds进行电流采样,该方案对算法要求稍微高一些。
你如果说的是堵转检测算法,就需要针对电机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电流采样方案吗?一般方案就四种:1.大功率采用霍尔元件加磁环方式。2.小功率采用霍尔效应的集成芯片 ...

谢谢您!我是用在厨余垃圾处理器上的,功率600-1000W,应该也不用太准确,只要电流大于待机电流的10倍,大约30-50A我的电机就要自动反转。请问下有没有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B(2019-02-18):
你这不就是电流检测的问题吗?大电流就要求反转,只要电流检测准确就可以啊

网友C(2020-03-13):
兄弟,我也是做厨余垃圾处理器这块的。有空一起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