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AM调试老是弄不好

楼主(2018-10-10):
现在下再不了程序了。听说可以在RAM调试中解锁,但是RAM调试老是弄不好。
求个RAM解锁代码,我的RAM64K的:Q

网友A:
BOOT0  BOOT1都接1 上电后就不会运行FLASH的代码,SWD/JTAG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B:
通过串口BOOT更新程序好了;

网友C:
用stvp软件,擦除保护字节后就可以了!

网友D:
嗯, 用工具最简单. 我发现用 JLINK 也能实现清除读保护的功能.

网友C:
工具名称: JLinkSTM32
到 Segger 文件夹下去找吧

网友C:
楼上正解,用j-link就可以,不必麻烦用串口烧写程序了

网友E:
直接用这个:"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70\JLinkSTM32.exe",在菜单里显示为:SEGGER/J-LINK ARM V4.7.0/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J-Link STM32 Unlock,非常方便。

网友F:
不过后果就是flash被全部清空了!

网友B:
stm32的读保护机制就是读保护解除,再次上电就擦除flash,在ram中解锁一样。

网友G:
嗯,所以用jlink解锁最省事

网友H:
或者直接烧一个没锁的程序

网友I:
ram解锁是什么 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