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感应IC BISS0001 相关问题,如这五张图。另外,为何有...

楼主(2018-10-10):
红外感应IC BISS0001 相关问题,如这五张图。另外,为何有些项目供电是单片机输出经过一个LDO稳压后再输入给BISS0001?

网友A:
vs是内部引脚

网友B:
回答下考题内容:
1. A+AB=A(1+B)=A  A+B+1=A+B
2.把2FH直接移到A寄存器中, 直接寻址的方式
3.2的12次幂 等于4096 故此为4KB
4.5V信号分辨率  5*1/4096 =1.22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下考题内容:
1. A+AB=A(1+B)=A  A+B+1=A+B
2.把2FH直接移到A寄存器中, 直接寻址的方式

不知道咋回事   这个帖子 早就发了  然后昨天发新贴 又加进去了 。。。

楼主:
坛主   还有时间控制为何要用两个引脚呢!  2.不应该用重复触发吗?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们的分享,谢谢

互相学习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主   还有时间控制为何要用两个引脚呢!  2.不应该用重复触发吗?

上面一个脚输出一高电平,通过R对C充电,下面一个脚用来检测C充电电平.以此计算出延时时间.
上面一个脚输出一低电平,C放电,准备下一次延时操作.
这么做目的可以让用户通过更改R,C参数来调节定时长短.

哈哈,应用电工钻那么深干死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脚输出一高电平,通过R对C充电,下面一个脚用来检测C充电电平.以此计算出延时时间.
上面一个脚输出 ...

学习不能一知半解  要精益求精  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融会贯通  弓马娴熟 才能金戈铁马 所向披靡嘛   是吧 坛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脚输出一高电平,通过R对C充电,下面一个脚用来检测C充电电平.以此计算出延时时间.
上面一个脚输出 ...

有些应用电路  是单片机输出5V给LDO  然后LDO输出3.3V给BISS0001和红外探头   这样做是作何考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脚输出一高电平,通过R对C充电,下面一个脚用来检测C充电电平.以此计算出延时时间.
上面一个脚输出 ...

封锁时间定时器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脚输出一高电平,通过R对C充电,下面一个脚用来检测C充电电平.以此计算出延时时间.
上面一个脚输出 ...

还有  这些资料不能一键下载吗?》时间是宝贵的啊   坛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锁时间定时器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  这些资料不能一键下载吗?》时间是宝贵的啊   坛主

二姨家不支持软件批量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应用电路  是单片机输出5V给LDO  然后LDO输出3.3V给BISS0001和红外探头   这样做是作何考虑呢   ...

对于cmos工艺单片机,输出信号顶天立地,没必要这么做.
对于双极型工艺单片机,供电5v时,输出高有时只有Vcc的一半,所以为了提高控制稳定性,降低外设的供电,来确保可靠控制.

网友D:
做感应开关一般都是要重复触发,要不然只要时间一到,开关就关闭了,哪怕你人还没走。

网友C: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感应开关一般都是要重复触发,要不然只要时间一到,开关就关闭了,哪怕你人还没走。 ...

是啊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偏偏设计的就是不重复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cmos工艺单片机,输出信号顶天立地,没必要这么做.
对于双极型工艺单片机,供电5v时,输出高有时只有Vcc的 ...

坛主可能没明白的我疑问   我的意思是BISS0001 供电为何不是VCC经过LDO稳压后供给  而是通过单片机输出给LDO  然后LDO输出给BISS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姨家不支持软件批量下载

这不是软件啊  这是资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感应开关一般都是要重复触发,要不然只要时间一到,开关就关闭了,哪怕你人还没走。 ...

1脚接高电平  可重复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主可能没明白的我疑问   我的意思是BISS0001 供电为何不是VCC经过LDO稳压后供给  而是通过单片机输出给 ...

不明白"通过单片机输出给LDO", 你把图贴上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通过单片机输出给LDO", 你把图贴上来看

就是LDO的输入脚  来自单片机的输出脚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LDO的输入脚  来自单片机的输出脚啊 。。。。

单片机的输出脚能有多大电流,还不够LDO自已吃喝的,哈哈,看勿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