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1302的时钟

楼主(2018-10-10):
用键盘扫描调时间,不按按键的时候,时间显示  并正常变化,而当按按键的时候  本应该是按一下  小时加或减一的  可显示的是胡乱变化,小时设置的是==24;则清零,可有时候会超过24;

键盘扫描 以及返回值没问题,因为程序是我模仿别人的改的,他写的程序我试过 完全正常显示,,可我把他的部分程序搬过来后就不正常了,,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小时设置的是==24;则清零,可有时候会超过24;

改为:  >=24;则清零

楼主:
我试过了 ,仍然不行,  我觉得因为有按键扫描  一次只能加一   不会出现按一次按键突然蹦到30多的情况

网友B:
按键扫描在其他地方用呢

楼主:
我现在真的不明白是怎么搞的了,我把别人写的完全正常的程序拿来, 其他都不改动  只是加了1602显示  不按按键可以正常显示  可按按键  却变成了没有反应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很明显,按键没有消抖

楼主:
消了啊   按键 在之前的程序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那也不知到了

网友A:
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

网友E:
模拟开关更适合

网友C:
现在很多芯片都有2个串口
单价很便宜,复用没那么可靠吧

网友F:
1、选用双串口MCU。
2、选用可以把串口内部切换到不同引脚的MCU。

网友D:
串口速度不高的话(比如不超过19200bps),我常用模拟串口获得更多的全双工串口。

网友E:
嗯,如果MCU支持将内部串口切换到不同的引脚是最方便了。否则可以使用模拟开发来进行硬件的切换

网友A:
恩。最后还是改用用定时器模拟串口了。这个串口基本用不到,速度要求也不高。

楼主:
本来都是数字信号,而且是单向传输,为什么非要用模拟开关呢,用个与非门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