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是否能等效为电感来分析?

楼主(2018-10-10):
现有一个自耦变压器做的调压器,10KW,单相,在上电时建立磁场并根据目前匝数输出电压;那断电后,此时自耦变压器是否可以等效为电感来分析->里面存在电能,又因它里面还有铁芯之类的东西,理论上磁场在断电后一段时间依然存在,那么我在磁场电能还没消失的时候再次上电,会否造成瞬间电流过大?
现在已经试验出瞬间电流确实大很多,不知道有没有有此类经验的坛友能解惑下?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的  没有铁芯较长的电缆也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B:
在不断的学习,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的  没有铁芯较长的电缆也存在这种现象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消除上电瞬间这个大电流呢,泄放回路?用高速电子开关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断的学习,谢谢楼主

上一贴就看见你了,有好的建议可以提下

网友C:
“现有一个自耦变压器做的调压器,10KV,单相”
不大可能。10kV疑为10kW之误。

网友C:
“现在已经试验出瞬间电流确实大很多,不知道有没有有此类经验的坛友能解惑下?”
合闸后瞬间电流很大,那是因为合闸相当于一个阶跃电压施加在铁心电感上,合闸后电流是瞬态与稳态的叠加。若合闸角度合适,则铁心中磁通直接进入稳态,瞬态电流为零,绕组中电流按照稳态工作时的规律变化。但除了这个角度以外,其它角度合闸都会造成瞬间电流冲击,然后电流逐渐变为稳态电流。
以前我在模拟版面发过一帖,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C:
如果你能够测量出电流瞬时值并纪录,则重复合闸多次,你将发现每次合闸后瞬间电流并不相同,有时比较大,有时比较小,与上次断电后持续时间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有一个自耦变压器做的调压器,10KV,单相”
不大可能。10kV疑为10kW之误。 ...

手误,您真仔细,是KW,打错了,马上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已经试验出瞬间电流确实大很多,不知道有没有有此类经验的坛友能解惑下?”
合闸后瞬间电流很大,那 ...

帖子叫什么呢?还有“瞬态与稳态电流”是指原本存储的能量和上电瞬间给的电流么?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够测量出电流瞬时值并纪录,则重复合闸多次,你将发现每次合闸后瞬间电流并不相同,有时比较大,有 ...

瞬间电流现在测不出来,实在要测得用其他办法,有点不想走这一步,刚才您说的合闸角度我不是太理解?空开或断路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帖子叫什么呢?还有“瞬态与稳态电流”是指原本存储的能量和上电瞬间给的电流么?感谢您的指点 ...

你可能对磁场和电流的关系理解有点偏差。对非铁磁材料来说,磁场与产生磁场的电流绝无滞后,二者同时。也没有“理论上磁场在断电后一段时间依然存在”,对非铁磁材料,电流为零时磁场一定为零。
对铁磁材料来说,电流先不为零然后变为零,电流为零后铁心中还有一些磁通,称为剩磁。如果电流为零后剩磁仍然相当大,那就是硬磁材料,例如各种永久磁铁。如果电流为零后剩磁很小,那就是软磁材料,电工软铁、硅钢片、做高频变压器的铁氧体等等都是软磁材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瞬间电流现在测不出来,实在要测得用其他办法,有点不想走这一步,刚才您说的合闸角度我不是太理解?空开 ...

原来你的调压器两端没有施加电压,从开关闭合瞬间开始施加电压。这个开关,可以是手动机械开关,可以是继电器触点,也可以是某种电子器件如双极型三极管或者MOS管。
所谓合闸角度,是指交流电压的角度。通常交流电压表示为正弦函数 Asin(ωt+φ),(ωt+φ) 是一个角度。合闸角就是开关闭合瞬间的 (ωt+φ)。显然,合闸角与开关闭合时刻 t 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对磁场和电流的关系理解有点偏差。对非铁磁材料来说,磁场与产生磁场的电流绝无滞后,二者同时。也 ...

是啊,这些知识您一说才感觉有这么回事,工作后不太接触到磁场方面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的调压器两端没有施加电压,从开关闭合瞬间开始施加电压。这个开关,可以是手动机械开关,可以是继 ...

原来您说的合闸角度是正弦波关于t时刻的合闸,类似于导通角度,受教了

网友D:
可以通过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大功率电阻解决此问题,电阻串入自耦变压器,接触器的常开点接电阻两端,接触器的线圈和自耦变压器同时上电,利用触点动作时间内串联电阻限流,即可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大功率电阻解决此问题,电阻串入自耦变压器,接触器的常开点接电阻两端,接 ...

目前穿了个灯泡试验也能进行,跟您说的串电阻不谋而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穿了个灯泡试验也能进行,跟您说的串电阻不谋而合

楼主:
雪中送炭啊,之前找了点资料,但说的不清楚,感谢感谢

网友F:
这个问题就 不用想了
励磁涌流问题
解决不了的
电力系统动则100MW的变压器也有同样的问题
一般持续几个周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就 不用想了
励磁涌流问题
解决不了的

从根源上就存在的,就只能想办法规避了,毕竟我这儿老跳空开也不是个事儿,空开因客户场合还不能换大,我也只能是呵呵

网友G:
楼主不能只看互感变压器本身,而要整体考虑,变压器输出负载是什么?功率多大?断电立马上电负载是什么状态?

网友H:
此时可以用电感分析,但不是理想电感。换言,你的涌流现象与次级侧无关。如老chang所言,是由铁芯剩磁现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能只看互感变压器本身,而要整体考虑,变压器输出负载是什么?功率多大?断电立马上电负载是什么状态 ...

负载时阻性和感性负载,功率不超过10KW,断电立马上电负载处于断开状态,有输出接触器,当输出不稳时时不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此时可以用电感分析,但不是理想电感。换言,你的涌流现象与次级侧无关。如老chang所言,是由铁芯剩磁现象 ...

嗯,按此理论来分析确实如此,只能规避这个涌流,把电流在上电时间段限制住

网友I:
整个系统都是自己的话,用一个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双向可控硅跟开关并联,并且加过零检测电路
需要合闸前,先按一个小按键,软件检测到过零信号后驱动固态继电器闭合,稍后再合上机械闸刀。

交流过零时合闸,这个合闸角很接近电流最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个系统都是自己的话,用一个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双向可控硅跟开关并联,并且加过零检测电路
需要合闸前,先 ...

对头,现在就是用的可控硅限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头,现在就是用的可控硅限流

对磁路不懂,按maychang说的,应稍改一下,检测到过零点后,根据交流电周期20ms,可以调整延时以选择最合适的相位驱动固态继电器/双向可控硅导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按此理论来分析确实如此,只能规避这个涌流,把电流在上电时间段限制住
...

对于小型电路,多采用开关设备额定余量及选型抵抗,最多加NTC或其它限流。大型电力采用何种合闸技术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磁路不懂,按maychang说的,应稍改一下,检测到过零点后,根据交流电周期20ms,可以调整延时以选择最合 ...

网友C:
楼主能够仿真么?
仿真软件的交流电源,其初始相位是可以设定的。用交流电源联接一个理想电感,改变交流电源的初始相位,例如0°、30°、60°、90°……,然后用示波器看看开关闭合后几个周期内电感中电流波形,即可看出初始相位(也就是合闸角)对电流峰值的影响。
实际变压器绕组存在电阻,比较复杂。

网友C:
用晶闸管控制合闸角,与晶闸管并联的机械开关并不要求灭弧能力,因机械开关闭合或者断开时两端电压相当低。与晶闸管并联的机械开关只要求触点有足够的电流通过能力。

网友C:
实际的变压器都有铁心,铁心会饱和,这一点仿真软件往往仿真不出来。实际上,变压器合闸瞬间电流往往远超过额定电流的二倍(理想电感最多二倍),那是因为铁心进入了饱和,而且越是大型变压器,铁心的磁通密度用得越大,越容易进入饱和。

网友C:
低压设备可以用晶闸管控制合闸角,高压设备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例如110kV变压器,若是用晶闸管当开关用,至少上百个晶闸管串联,那是无法对晶闸管进行控制的。
电力工业上,干脆不控制。如果合闸角不合适,将会使保护电路动作,造成跳闸。跳闸没关系,稍停数秒再重合闸,总不会每次都在最不利角度上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够仿真么?
仿真软件的交流电源,其初始相位是可以设定的。用交流电源联接一个理想电感,改变交流 ...

还真没法仿真,是直接安装在控制柜里的,各种参数和元件型号都是实际场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设备可以用晶闸管控制合闸角,高压设备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例如110kV变压器,若是用晶闸管当开关用, ...

您说的若是高压设备里,晶闸管要串联?不应该是并联么,增大可过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法仿真,是直接安装在控制柜里的,各种参数和元件型号都是实际场合使用的 ...

没有让你按照控制柜里面设备实际参数仿真。
我说的是仿真理想电感,理想电感到哪里去找?只存在于仿真软件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若是高压设备里,晶闸管要串联?不应该是并联么,增大可过电流 ...

”您说的若是高压设备里,晶闸管要串联?不应该是并联么,增大可过电流“

这话,怎么越听越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若是高压设备里,晶闸管要串联?不应该是并联么,增大可过电流“

这话,怎么越听越糊涂? ...

是我觉得您说的晶闸管串联我觉得没什么用,我觉得应该并联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觉得您说的晶闸管串联我觉得没什么用,我觉得应该并联才对

你再想想。
我在34楼举例说的是110kV变压器。
两个电阻分压,必是串联,两个电阻分流,必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想想。
我在34楼举例说的是110kV变压器。
两个电阻分压,必是串联,两个电阻分流,必是并联。 ...

嗯,是的,我是想着分流所以才说并联的,分压比分流重要?在这种场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是想着分流所以才说并联的,分压比分流重要?在这种场合

没有什么“分压比分流重要”。
都重要,而且是不得不为之。
分了压,也非常难于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分压比分流重要”。
都重要,而且是不得不为之。
分了压,也非常难于实现。 ...

是啊,好在现在用的是单相,用软启的方式已经解决,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J(2018-12-30):
在不断的学习,谢谢楼主。老站长向你学习,欢迎来访 www.zhanz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