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2018-10-10):
(无正文)

网友A:
连接不到目标板,目标板没有上电或电源有问题

网友B:
JTAG 连接错误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C:
复位问题, 可以手动复位一下再试试.

楼主:
备注:设备管理器中 TI XDS100 Channel A&&B 健在

网友C:
这只能说明:  XDS100 - USB - 电脑, 这条连接是正常的. XDS100 和目标板有问题还是可能的

网友A:
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仿真器,比如XDS510USB试一试。

网友D:
连接不到目标板啊  原因很多吧   你可以多次连接试试  复位或先上开发板的电  让后连接试试

网友E:
看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F:
是连接不上吗

网友G:
是没有驱动吗

网友H:
查看不来图片

网友I:
一般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J:
使用是什么操作系统呢

网友K:
供电的问题

网友L:
这个是啥问题呢

网友M:
F28M35这个片子没有使用过。

网友N:
供电正常吗

网友E:
楼主的图片看不到。

网友F:
可能驱动有问题呢。

网友M:
可能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H:
可能无法连接电脑

网友L: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I:
或者不兼容CCS软件。

网友K:
USB供电不足吧

网友J:
是操作系统不支持仿真器吗

网友G:
这个是什么仿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