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植uip协议栈,要把源代码都读懂吗?

楼主(2018-10-10):
msp430连入以太网,如何移植uip协议栈,要把源代码都读懂吗?

网友A:
不用读懂,移植很简单的,要是作为是学习C语言倒是可以读读

网友B:
问题太笼统 硬件不同 软件多少是需要改动的

网友C:
官方移植步骤
1。阅读上面提供的文档。
2. 在uip-1.0/目录下为你的端口创建新的目录(选择一个简短的CPU架构名称, 比如i386, 用于C编译器).
3. 从unix/子目录拷贝uip_arch.c文件到新创建的目录. ls包含了一个普通的C校验算法实现, 是一个32位的函数).
4. 从unix/子目录拷贝uipopt.h文件.
5. 根据你的项目编辑uipopt.h文件(文件是自描述型的).
6. 为你的硬件写设备驱动.(这大概是最难的部分.) 查阅unix/tapdev.c和uip/slipdev.c实例了解设备驱动如何实现.
7. 写好主控制循环, 然后调用uIP函数. 查阅unix/main.c实例了解主控制循环如何实现. 通过unix/main.c主循环实例了解如何使用ARP协议.
8. 写makefile文件, 然后编译代码. 确认你的项目(在你子目录中的.c文件)包含了../uip/uip.c文件. 如果你正使用web服务器程序, 请记住包含文件../apps/httpd/httpd.c ../apps/httpd/cgi.c ../apps/httpd/fs.c. 如果需支持ARP, 请包含文件 ../uip/uip_arp.c.
9. 发现和纠正所有的程序错误. (这是平台移植中最需技巧的部分

再根据所选硬件进行改动。

网友D:
程序移植很重要,自己不用动脑就可以的。

网友E:
不需要的。只要吧接口弄好就行

网友F:
自己写写底层的驱动程序的。

网友E:
要不然移植干什么,不如自己写了。

楼主:
好,那我自己写吧,多谢大家,结贴啦

网友G:
https://blog.csdn.net/kjlrzzyffmx/article/details/47292135

网友H:
把官方源码移植

网友I:
需要全部移植过来?

网友J:
需要改动的是以太网接口的数据读写。

网友K:
编译不过去?

网友L:
你移植成功了吗?

网友M:
uIP的官方说明文档

网友N:
uIP它能做到的网络协议栈的底层所做的工作都给完成了

网友J:
括最基本的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

网友O:
把你源代码发我一份吗?

网友P:
其它应用层的改动基本不需要

网友G:
uip-学习笔记(移植篇)

网友N:
是否需要全部移植过来?

网友H:
物理层是不确定的

网友L:
将源码包里所有的文件都复制过来

网友I:
官方文档

网友M:
把官方源码移植?

网友J:
从http://www.sics.se/~adam/uip/下载到了最新的uIP1.0源码

网友K:
移植很方便

网友O:
期待楼主的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