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供usb接口工作了吗?

楼主(2018-10-10):
以前市面上有一种mp3播放器,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u盘和播放控制部分。,他的电源只用1.5伏,可以供usb接口工作了吗?

网友A:
电压不是问题,可以用升压电路升压。

楼主:
他的控制部分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B:
传输时用的是USB口的电压。

网友C:
一般usb接口都不用另接电源,它的接口线就可以供电。

网友D:
控制部分的芯片用一个usb   client接口芯片即可,目前用的多的有cypress的。

网友E:
usb接口工作时用的是从usb电缆上送过来的电源。它应该还可以通过usb电缆充电。

网友F:
不过提供的电流还需要考虑吧…………

网友G:
1.5V 肯定是不能直接供USB接口工作的,可能有电路升压?(猜测的)

网友H:
有流程分享嘛?

网友I:
不能直接用usb的哦

网友J:
貌似不可以哦 需要加一个升压模块

网友K:
不可以直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