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的区别

楼主(2018-10-10):
电平触发和边沿触发的区别

       电平触发是在高或低电平保持的时间内触发,而边沿触发是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这一瞬间触发

  在数字电平变化的电压上升沿或下降沿到一定阀值时就产生触发,是谓边沿触发。当电压达到数字电平的高或低电压一段时间后(一般是最小脉冲宽度的三分之一),才产生触发是电平触发。边沿触发一般时间短,边沿触发一般时间都是us级的,响应要快的,而电平触发只须是高和低就可以了,没时间要求,比如10s 时间内总是低电平,那么它也是触发的,比如中断计时或计数,最好用边沿触发,用电平触发误差会很大,电平触发一般用于简单报警,开关一类(时间要求不高的)

       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基本就是触发器和锁存器的区别。

  触发器是边沿触发,只有当时钟上升(或下降)的一瞬间,触发器会读取并锁存输入信号。输出信号仅在时钟信号上升(或下降)的一瞬间会发生变化。

  锁存器是电平触发,只要使能(enable)信号处于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出就会随着输入信号变化,直到使能信号变为低电平(或高电平)时,输出才会锁存,不再随输入变化。

  以最常见的D锁存器和D触发器为例:

  上图是D锁存器,右侧的两个与非门构成了RS锁存器,特点是当两个输入同时为1时,保持当前输出不变;当两个输入一个为0一个为1时,进行置位或者复位。在看左侧,当E输入为0时,左侧两个与非门显然都输出1,右侧的RS锁存器处于保持状态。当E输入为1时,上面的与非门输出D-,下方的与非门输出D,这一对信号进入右侧的RS锁存器,最终在Q和Q-端输出D和D-。这就是高电平触发,只要E为高电平输出Q就会随着输入D改变,当E为低电平输出Q就会保持不变。你给E加一个反向器就变成了低电平触发。

  然后是D触发器:

  D触发器就是两个D锁存器级联,同时两者的控制信号是时钟信号,并互相反向。可以看到第一级(主锁存器)的使能信号前接了一个反向器,所以第一级是低电平触发,第二级(从从锁存器)是高电平触发。

  当时钟低电平时,只有主锁存器有效,Qm会随着D变化,但是输出Qs始终不变。当时钟高电平时,只有从锁存器有效,Qs会随着Qm变化,但是此时主锁存器处于保持状态,Qm是不变的,所以Qs也保持不变。只有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候,此时Qm还在跟随D的值,而Qs正要开始跟随Qm的值。此时D的值可以通过Qm传递到输出Qs,D触发器输出改变。电平触发,就是只有高电平(1)或者低电平(0)的时候才做指定的动作,就是逻辑上的0,1触发;边沿触发,就是脉冲突变触发,是有高电平向低电平转换,或者翻过来转换,这个转换过程触发一个动作,逻辑上就是0-1或是1-0

  上升沿,就是低电平向高电平转换的瞬间(过程),比如

  _______

  ____/ ,上升沿触发, 就是当电平从低变高时触发,0-1

  ______

  |____ ,下降沿触发,就是当电平从高变低时触发,1-0

  边沿触发对触发信号电压的上升或下降速率是有要求的,边沿要足够陡不能过于平缓,而电平触发则没有要求。

  电平就是电压,高电平就是高电压,低电平就是低电压,高电平触发就是当电压为高就触发,边沿触发就是当电压由高变低或由低变高时触发,上升沿触发 就是当电压从低变高时触发,下降沿触发 就是当电压从高变低时触发。

  边沿触发:上升沿和下降沿,这个在学数电时都学过的,简单说就是电平变化那一瞬间。

  电平触发:一般是指低电平,就是电平变为低了之后的全部时间里。

  如果是下降沿触发,当从高至低电平转变时,触发产生。低电平保持多久都只产生一次。 如果是低电平触发,那么在低电平时间内中断一直有效。如果在电平没有恢复之前就退出中断程序,那么会在退出后又再次进入中断。只要不退出是不会重复触发的。做法是在退出前关闭中断,等后面有空时再打开。

  以上就是最典型的低电平触发与下降沿触发的区别,希望大家能从上面的例子里理解、掌握低电平触发和下降沿触发,并在实际学习和工作中能够灵活运用合适的触发方式。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