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WM的频率由arr和psc控制,但是arr和psc都是整型

楼主(2018-10-10):
PWM的频率由arr和psc控制,但是arr和psc都是整型

网友A: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楼主:
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PWM频率并不能完全实现

网友B:
这样的话该如何接近需求值且精度最高呢?

网友C:
用比较出发模式记脉冲个数比较准确

网友B:
直接用PWM通道,准确度还是挺高的.

网友D:
精度很高的话 是达不到的

网友E(点评):
没错,精度和频率之间要做取舍

网友F:
可以实现分数分频。双模分频的理论你学过码?学好了双模分频的理论,就能实现任意精度的分数分频了。小数点后面10位,够不够?STM32完全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