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求推荐?哪个著作会更好?

楼主(2018-10-10):
本人小白一枚,想自学<信号与系统>,请问<信号与系统>谁写的书会通俗易懂,更有利于学习,还望各位大神积极推荐.

网友A:
〓◆ 信号与系统分析及MATLAB实现 263页 3.9M 超清书签版 ◆〓

信号与系统(第二版) 714页

谢谢

网友B:
使用大学的教材也不错,有些会有配套的在线视频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大学的教材也不错,有些会有配套的在线视频讲解

大学教程也有不一样的哦,每个学校的教学都不同。还望给出个最优,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学教程也有不一样的哦,每个学校的教学都不同。还望给出个最优,谢谢。 ...

没有最优,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只有合不合适,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

楼主(2018-12-31):
引用 网友A:
〓◆ 信号与系统分析及MATLAB实现 263页 3.9M 超清书签版 ◆〓

信号与系统(第二版) 714页 14.9M.pdf (14. ...

谢谢,已下

网友C:
我喜欢吴大正那本,吴湘淇的《信号、系统与信号处理》,也比较喜欢。原因就是前后文逻辑非常好。

网友D(2022-06-07):
链接失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