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仿真器硬件驱动和对应的开发环境驱动能通用吗?

楼主(2018-10-10):
不同厂家的仿真器硬件驱动和对应的开发环境驱动能通用吗?

网友A: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楼主:
之前做的基于DM642的项目,板子和程序啥的都没问题,仿真器都调试,烧写过。前几天,不小心把仿真器的驱动弄混了,搞了好几天,开始是CCS连不上,现在是连上了,但程序运行到CCS_Init()的时候就停止了,往下走不了。

网友B:
不详细啊

楼主:
说明一下。本人用的仿真器是金一倍出的JYB-DSP5100USB,之前是实验室别人买5416开发板配套的,时间较早,光盘资料啥的都没了,只有个仿真器的驱动。做DM642项目的时候买了套开发板,仿真器没买用的还是我的JYB-DSP5100USB。我记得之前好像安装的JYB-DSP5100USB硬件驱动,系统开发环境驱动用的是DM642开发板带的,也忘了当初咋整的,稀里糊涂反正能用了,当初没太在意(大意了。。。时间太长了,忘了)。我向金一倍公司要了份系统开发环境的驱动(dm642),按说明安装的就出现了我上面说的第2条的现象。我记得当初能用的时候Setup里设置的是C64x Rev1.1 TDS510USB2.0 Emulator,但金一倍的驱动Setup配置的是C64xx XDS510 Emulator。这个让我很纠结。C64x Rev1.1 TDS510USB2.0 Emulator配置是我买开发板的时候提供的驱动,这个用的硬件驱动(usb510.sys)和我的JYB-DSP5100USB用的硬件驱动(bhjtag3.cfg)不一样,要是按C64x Rev1.1 TDS510USB2.0 Emulator + bhjtag3.cfg这个配置,仿真器根本连不上,一链接CCS就死了。发现Setup里的配置文件必须和安装的仿真器驱动配套,但配套安装了又出现初始化C运行库的时候执行不下去了。

网友C:
具体的的用过才知道
我估计没人会这么干吧

楼主:
好吧,那就结贴了。谢谢了

网友D:
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E:
需要更新的。

网友F:
哪种型号的仿真器?

网友G:
如果仿真器自带驱动   建议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下

网友H:
显示驱动了?

网友I:
咨询厂家了吗

网友J:
用那一个版本的软件呀?

网友K:
在ccs配置里找不到对应的仿真器型号呢?

网友L:
CCS安装设备驱动程序有吗

网友M:
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呢?

网友H:
驱动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D:
直接官网下载吧

网友G:
问问厂家  仿真器能不能支持

网友E:
CCS自带的吧。

网友F:
CCS是6.0的,驱动是自带的

网友M:
官网的应该通用的。

网友J:
软件可能支持的。

网友L:
这个都是在官网可以下载到的。

网友K:
仿真器驱动没有安装对路径

网友I:
应该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