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不了

楼主(2018-10-10):
问题是使用2808_RAM_lnk.cmd文件编译2808后下载到RAM中,程序无法运行,且C语言下发汇编为------ ----- ----,原使用2802是没有问题的,因空间不够改用2808,现在运行不了

楼主:
使用的是TI自带的程序,真是奇怪,而且在汇编中
3F9FFE 0000 ITRAP0
3F9FFF 001F INTR    RTOSINT
------ ---- ------
------ ---- ------
------ ---- ------
------ ---- ------
0x3FA000后面没有数据,在CMD中PRAMH0地址为0x3FA000,但是修改这个地址编译又报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
奇怪的是我把程序写到2802中能正常跑?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应该是CMD文件没设置好,哪外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实在不行,就重新建立一个2808的工程

楼主:
我发现主要问题是PRAMH0 地址设置问题,如果我将地址设置成PRAMH0     : origin = 0x008000,程序可在RAM中仿真。现在是将就在用。还不知道后续会碰到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在程序较小,占用空间少时,TI提供的CMD文件可以不作修改就可以使用。如果较大的程序,还是需要修改一下CMD文件的

楼主:
嗯,我再试下,多谢啦,呵呵

网友D:
软件死机主要原因是1、堆栈溢出;2、数组溢出

网友E:
程序运行的堆与栈的空间大小都是由软件设计师自己定义分配大小的。

网友F:
堆或栈空间太小编译生成out文件时,是不会报错的。

网友G:
下标超过了数组的边界,这样可能改写其他地址的数据,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H:
访问未初始化的空指针也可能出现DSP跑飞

网友I:
在TI ccs3.3中一些函数没有显式声明,而直接调用可能达不到函数预期的效果或者就是跑飞。

网友J:
CMD文件配置错误

网友K:
CMD文件配置非常简单

网友L:
在编译选项中有一个优化等级的配置选项,如果你的程序不能运行你可以将他设置为None,即为不优化,设置好后保存,再重新编译你的工程,再将程序写入到FLASH中看看能不能运行。

网友J:
编译选项不正确

网友D:
3、访问指向空地址的指针;4、未声明的函数调用跑飞。

网友H:
将指针作为函数参数传递时,指针未指向具体的地址

网友E:
一般出现问题就是为DSP软件运行设置的堆或栈的空间太小

网友:
有可能是使用未初始化的变量作为下标方位数组

网友F:
TI ccs3.3中Stack Size是0x400(即默认的配置),Heap Size是0x200(即默认配置)。如果程序出现莫名的跑飞情况可以试试改改这两个参数值。

网友G: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L:
FLASH寄存器配置不正确吗?

网友K:
对CMD文件不太了解,请先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I:
编译不报错,运行就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J:
这个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