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8027launchpad的仿真器部分插上电就很烫啊

楼主(2018-10-10):
为什么28027launchpad的仿真器部分插上电就很烫啊

网友A:
后面短路了。

楼主:
可是板子还能正常下载程序和工作啊,两块板子都一样,是不是TI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检查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有可能仿真芯片烧坏了。可以看是否能连接上芯片。

网友B:
查看仿真芯片的datasheet,找到电源和地的引脚,然后测一下电源跟地是否短路。

网友D:
我的也是有点热,只是不是很厉害,只要发热不是很烫就是很正常

网友A:
有些烫可能还是正常的。不知道楼主的还能不能使用呢?

网友E:
28027launchpad上有J4~11,它们都是连着的,把两个IO口连在一起,---可以参考28027launchpad的说明。

网友F:
在使用时,如果编程关系到GPIO16、GPIO17、GPIO32、GPIO33,就有可能对其造成影响。所以,必须断开一半。

网友G:
短路了?测测电阻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H:
一般的单片机,是不会发热的

网友I:
单片机的 IO引脚,是不是工作在推挽模式下

网友J:
单片机电源和地脚是否电平正常

网友K:
各个IO口是否直接输出或者输入了大电流?

网友L:
必然某处短路

网友M:
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N:
把硬件电路贴出来分析下

网友O:
发烫的原因 是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