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30pin的插座,用单片机控制其中任意两个脚短路的电路,谁有推荐的?

楼主(2018-10-10):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项目很奇怪,描述也不够详细!不过可以用继电器试试。

网友A:
列举一个8路的接法(触点部分),你可以推到30路,也可以用更多刀的继电器:

网友A(点评):
感谢坛友提醒,左边的双刀继电器应该用两个单刀才对,画太匆忙没验证

网友B:
1+2+3+------29相加这么多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任意二脚相连,而且还是多对相连,用4094扩展继电器的控制脚。

网友C(点评):
好像没有4094这么多吧。 30*29 / 2! = 435 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任意二脚相连。

网友B(点评):
用多片的4094进行菊花链进行输出。

网友B:
如果用模拟开关的,只要90片可实现功能,如果只有一对相连,4片模拟开关即可,或者30个继电器即可。

网友D:
乖乖用30个单路开关吧,电子的还是断电器看要求了;

网友D:
如果是单向TTL数据,低速时可以用MCU的IO模拟

网友E:
如果任意时间,只有2个短路在一起,则30个继电器即可。
如果任意时间,有任意个2路短接,则太复杂了。

网友F:
如果同时只发生其中的任意2脚,非常简单,只需要30个受控继电器,对一个短接总线接通,就可以实现目标。
单片机IO不够的,可以用4-16译码74HC154芯片进行扩展(需要4片,2、2组成双5-32译码),共需要10个IO口,如果有全部不联通状态,则再加一个IO。然后加继电器控制。

网友G:
大家想复杂了,我估计他这目的是做1个测试工装,测试做好的线束有没有短路的情况,用MCU+逻辑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在实际使用当中不多见,是可以检测,但是外围元器件太多了,也不现实

网友I:
类似万用表的旋钮一样,30个触点围一个圈,用步进电机控制动触点的位置;只要2个电机2个圈就就OK啦

网友B(点评):
那只能一对信号相连啊。

网友J:
且,听说过矩阵开关吗,自己去脑补

网友K:
方案一:30个继电器,每个单独控制;
方案二:用双刀双掷继电器,15个继电器,用二进制方式控制。

网友L:
5*6交叉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大家想复杂了,我估计他这目的是做1个测试工装,测试做好的线束有没有短路的情况,用MCU+逻辑器件就可以了 ...

应该是测试加工定制的线束有没有断路吧?

网友N:
首先要说清楚用途,我也认为是测试线束或者焊接情况的。应该用单片机的IO就可以做了

网友O:
为什么非得要单片机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列举一个8路的接法(触点部分),你可以推到30路,也可以用更多刀的继电器:

如何实现PIN1和PIN2短路???

网友A(点评):
感谢提醒,左边的双刀继电器应该用两个单刀才对,画太匆忙没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如何实现PIN1和PIN2短路???

网友K:
这种方案没有问题,挺好的,但是开关的数量(或继电器)的数量有点多。
根据要求,本人认为比较好的是30个引脚,接30个开关(继电器),开关一端分别接引脚,另一端统统接在一起,这样,对任意两个开关控制,就可实现任意两个脚的短路。

网友K:
根据要求,本人认为比较好的是30个引脚,接30个开关(继电器),开关一端分别接引脚,另一端统统接在一起,这样,对任意两个开关控制,就可实现任意两个脚的短路。

网友P:
控制简单  只要不用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