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8-10-10):
     各位大佬,我这里时间比较急,情况是这样的,我这里是一气压传感器,不同的气压传感器反馈不同的电压值0.5V到5V,最终用单片机采集,要求我用运放过一道电压,然后才给单片机。但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啊?

谢谢!急啊!

网友A:
直接接怕影响传感器工作,通过运放改变传感器阻抗。

网友B:
“要求我用运放过一道电压”  没看懂

网友C:
应该是缓冲吧

网友D:
缓冲或阻抗变换

楼主:
就是缓冲。但是分压电阻取多大呢?怎么计算。电池是16V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我用运放过一道电压”  没看懂

就是缓冲,描述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缓冲。但是分压电阻取多大呢?怎么计算。电池是16V锂电池、

只要保证输入MCU的电压,不大于MCU电源电压即可
一般几百K

网友E:
如果传感器输出直接是0.5——5V信号,单片机又是5V供电的话,运放做缓冲直接接成跟随器就行

网友F:
谁要求的,就问谁去。
对于正常的商用的传感器,输出阻抗不会很高的,内部已经信号处理过了,只要你的输入加RC滤波一下即可。
加运放的想法,大部分是哪些不怎么实干的领导想出来的,或者模电基础很差的人,人云亦云。
硬件设计一个原则,能简单的越简单越好,加一级跟随,纯粹画蛇添足。

网友G:
这个要具体使用情况而定,如果传感器是通过较长的线送到测量板上的话,最好是加运放及相应的抗干-扰件来保护单片机,如果传感器就在单片机测量板上,且保证不会有超出单片机电源电压及毛刺出现,且阻抗满足单片机adc的输入阻抗要求,可以不加

网友G:
可能更重要的是考虑EMC及可靠性

网友H:
应该是 刚采集的 电压 有一定的纹波 稳定后在 采集

网友:
传感器后接运放+RC滤波,阻抗匹配,再接ADC

网友I:
起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