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服务器 通过路由接了60台WIFI连接的客户端,传数据很慢?

楼主(2018-10-11):
TCP服务器 通过路由接了60台WIFI连接的客户端,  客户端网络好的情况下 理论值是2KB/S,每台都向TCP服务器发数据.数据慢到只有1KB/S不到,  距离还在8M内,  感觉根本跑不动的样子,
如果只接30台, 速度就快些.
PING 路由 100-600MS的样子

请教一下 这种瓶颈一般在哪里?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速度的问题.

网友A:
咋 只看看...

楼主:
我没发错地方吧   物联网  还是网络,  好像没人一样

网友B:
估计瓶颈在路由器上吧,用了几个路由器啊

正解。家用路由器根本连接不了那么多设备

网友C:
照你描述,当然就是路由器吃不动这么多WIFI,用有线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看到了我就回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瓶颈在路由器上吧,用了几个路由器啊

一个路由器  路由 是可以挂256个的

这是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描述,当然就是路由器吃不动这么多WIFI,用有线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看到了我就回贴 ...

主要设备是WIFI的 ,  主要目的是想用无线,挂 60台设备这样.  所有设备的数据要发往服务器

网友D:
路由器的吞吐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的吞吐量

WIFI模组 距离路由近 速度就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FI模组 距离路由近 速度就快

你那是单个速率。。。数量多了后还跟吞吐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单个速率。。。数量多了后还跟吞吐量有关

现在基本确定是 WIFI协议和 信号干扰问题,
如果60个设备不发数据, 只是连上TCP服务器, 1S一个TCP心跳,一点压力都没有, PING出来的结果是3
MS

这就是了

网友E:
家用路由器接入20个设备就经常出问题了,用商用的AP+AC可以接入很多。
你说的理论上可以接256是错误的,私有网段最后一位是1-255,1是网关地址,255是广播地址,这都是不能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路由器接入20个设备就经常出问题了,用商用的AP+AC可以接入很多。
你说的理论上可以接256是错误的,私 ...

有的路由 可以多段 , 但是100个 就够喝一壶的了 , 一般不是路由跑不过来 是WIFI 跑不过来

楼主:
我们测试企业级路由 WIFI顶多用20台设备,还勉强有点速度,还是用的5G,  2.4G常掉线,  60台设备同时给TCP服务器发数据,延时基本在0.5-3S之间
看来要想多台设备使用,得多用几个路由,或是路由有自动均衡信道功能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