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0S or W6100 网络模块

楼主(2018-10-11):
W5100S 和 W5100 是代码兼容的。可能不久后会被原厂改称为 W6100。
W5100S:SPI 接口、间接8位并口、LQFP48-0.5mm间距。
W5100:SPI 接口、8位并口(addr0 - 14)、间接并口、LQFP80-0.4mm间距。

上图中的 RJ45 3D封装不对应,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先这样吧。

PCB 尺寸:45 x 30mm
J1 与 J2 的间距:1000mil(25.4mm)。采用12针(J1, J2)+4针(J3, J4)引脚的方式,后4个引脚用于辅助安装。
类似这样2.54mm间距单排针直插安装的模块,一般采用英制的间距,以100mil(2.54mm)为步进。
单排针的位数一般使用偶数 6、8、10、12、14、16、20。这样能够买到对应的单排母。
如果非要使用11个引脚,也是可以的,修剪一下排母就可以。

这个板子所花费的时间在于调整布局与单排针的引脚定义。
引脚的定义比较容易,根据芯片的引脚分布来设定就可以了。

板上的元器件不多,但也实在是放不下全部阻容器件的丝印标识。
我也没打算全部放置上去,因为会让板子显得凌乱。
另外,调整 TXP&TXN,RXP&RXN 的等长,就是常规操作了。

原理图pdf文档如下:

楼主:
昨天找到了一个简单的 RJ45 插座 3D 图。
从 https://github.com/FreeCAD/FreeCAD-library/tree/master/Electrical%20Parts/electronic-components 这里找到的。

网友A(2018-11-13):
您好,我在用w5100s,有些地方不理解,我能加您微信么,或者给您写邮件咨询一点问题么,我的QQ为627853570,邮箱同,如果可以能加我下么

网友A:
老师,W5100S发热严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W5100S发热严重不?

不严重,比 W5500 要好点。

网友A:
老师,我能给您联系不?

网友A:
老师,如果W5100或者W5100S接AVR单片机。单片机要和W5100的电源隔离么?是不是有网络变压器不用隔离?

网友A:
老师能发我一个W5100的PCB的封装么?发邮箱627853570@qq.com

网友A:
老师,W5100s和单片机之间需要隔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W5100s和单片机之间需要隔离么

不需要

网友A(2019-01-09):
老师,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我的QQ627853570,可以加我下么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