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4558

楼主(2018-10-11):
各位大侠请问4558组成的是什么电路。电路中R11,R13的作用。

网友A:
反相放大。。。。

网友A:
也可以认为是I-V转换。
因为光敏管是恒流输出,所以R11的1K没有什么意义,跟0欧作用差不多。

网友B:
R11, R13应该是控制运放增益

网友C:
控制运放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