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4.3V稳压电源

楼主(2018-10-11):
我的需求是这样的,输入电压是 5V/2A,输出电压在 4.3V

对IC/电路的需求是这样的
1、稳压输出 4.3V/2A
2、输入过压保护,避免烧坏后端器件
3、价格便宜,价格在 1-2 RMB
4、输入电压在 4.9V-5.5V 时,能输出 4.3V/2A 的电流,负载功率在 6-8W

淘宝上有各种降压模块,但都需要一定的压差。
淘宝上的降压模块,输入电压超过 5.5V 时,能稳定输出4.3V,能带动负载
但是输入电压只有4.9V 时,输出的4.3V 基本没法带动负载

有推荐的告诉我一声

网友A:
你可以采用5V的稳压,后串一个1N5402的二极管即可!

网友B:
1.你可以用两级,第一级Boost电路,4.9-5.5V输入时,把第一级电压boost升到8V,然后第二级降压,把8V的电压buck降到4.3V.
2.采用单一级的Buck电路,对芯片占空比有要求,选用100%占空比的芯片可以实现的,TI的很多芯片可以实现,比如 TLV62090 这种一般内置mosfet,电路相应简单不少。

网友C:
mic29302原装正品要好几块钱,“国产”的2块钱左右

网友C:
或者自己用220封装的三极管弄个分立件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采用5V的稳压,后串一个1N5402的二极管即可!

谢谢啦,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可以用两级,第一级Boost电路,4.9-5.5V输入时,把第一级电压boost升到8V,然后第二级降压,把8V的电压b ...

谢谢啦,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自己用220封装的三极管弄个分立件的LDO

谢谢啦,你回复的最多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了

网友D:
关键是成本,1-2RMB。
选用好的进口芯片,开关电源,光芯片就得好几块钱,压降不是问题,电流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成本,1-2RMB。
选用好的进口芯片,开关电源,光芯片就得好几块钱,压降不是问题,电流也不是问题。 ...

自己弄个LDO,成本就是毛毛雨啦

mic29302 这个貌似很便宜TLV62090 有量的话就不算特别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弄个LDO,成本就是毛毛雨啦

mic29302 这个貌似很便宜TLV62090 有量的话就不算特别贵了

就看是否满足要求,2A的LDO,不多的,还有过压保护,不知道过压多少V的

网友E:
4.9转4.3V,0.6V压差,2A负载,线性方案就不用考虑了,如果LDO 2A下就是1.2W,这个发热可以烤蛋白了!
二极管同样不靠谱,因为一样发热太严重。只能用可以100%PWM占空比调制的DC-DC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9转4.3V,0.6V压差,2A负载,线性方案就不用考虑了,如果LDO 2A下就是1.2W,这个发热可以烤蛋白了!
二极 ...

用LDO做,效率也有86%,如何不能做?
除了同步整流的,好多DC-DC的效率还没86%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LDO做,效率也有86%,如何不能做?
除了同步整流的,好多DC-DC的效率还没86%呢。。。
...

要计算损耗的功率!
1.2W的热耗,自己折腾出这个功率试试是什么样子在下结论

网友F:
找个占空比接近95%的国产芯片自己搭吧

网友G:
成本是关键,这个成本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9转4.3V,0.6V压差,2A负载,线性方案就不用考虑了,如果LDO 2A下就是1.2W,这个发热可以烤蛋白了!
二极 ...

^_^  LDO确实有发热这个问题,我用 mic29302 测试了一下可以
5.2 降压到 4.3V 发热已经很大了,LDO不论是分立器件还是芯片,发热应该都会吓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LDO做,效率也有86%,如何不能做?
除了同步整流的,好多DC-DC的效率还没86%呢。。。
...

mic29302 我测试的情况是效率在 80% 左右,压差在低的话就启动不了了。
手册上说效率有 9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占空比接近95%的国产芯片自己搭吧

95% 占空比的芯片,压差很小时,效率都没这么高。
而且我还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本是关键,这个成本是最重要的

是的,主要是没钱。。。要是有钱这都不是事

楼主:
MT3420B 的资料:https://datasheet.lcsc.com/szlcsc/XI-AN-Aerosemi-Tech-MT3420B_C88169.pdf

网友F:
引用 楼主:
95% 占空比的芯片,压差很小时,效率都没这么高。
而且我还没找到。。。。 ...

他的使用情况Dmax根本不需要95%,说95%是给他留了线损的余量。
别说95%,98%甚至100%占空比的都有,国产的也不贵,成本没压力。
需要注意的是,大占空比应用要特殊处理自举电容的供电,否则自举电压不够,效率当然低。
至于效率,随手捡一块Dmax=90%的废板,板上其他功能电路也在耗电没有割线去掉,效率都有92-93%:
分别有5V和4.9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的使用情况Dmax根本不需要95%,说95%是给他留了线损的余量。
别说95%,98%甚至100%占空比的都有,国产 ...

谢谢啦,你太热情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能告诉我具体的芯片或者电路图吗?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找你说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