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开环增益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8-10-11):
开环增益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开环增益是指当放大器中没有加入负反馈电路时的放大增益,加入负反馈后的增益称为闭环增益。由于负反馈降低了放大器的放大能力,所以在同一系统中,闭环增益一定小于开环增益。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开环增益是指将开环传递函数写为标准形式后,对应的开环传递函数增益。

开环电压增益AVOL的定义

  在不具负反馈情况下(开环路状况下),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称为开环增益,简称AVOL。AVOL的理想值为无限大,一般约为数千倍至数万倍之间,其表示法有使用dB及V/mV等,例如μA741C及LM318的AVOL典型值均为200V/mV或106dB。在运算放大器中为使计算简便而有虚接地(Virtual Ground) 的假设,在此假设AVOL必须越大越容易满足此虚接地的条件。

  开环增益理想运放的条件

  1、开环增益无穷大

    2、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为0

    3、通频带无穷大

    4、开环(OPEN-LOOP)是指不带反馈网络时的状态, 而闭环(CLOSE-LOOP)是加入反馈时的状态

  这样子才定义为理想运放,当然不能让运放饱和,那样就没意义研究了。

  5、理想运放是最佳的输入与输出的比例。

  开环增益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的问题

  在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之积确定后就要确定具体的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大小。

  当开环增益和反馈系数之积远大于1后,负反馈放大器的闭环增益约等于反馈系数的倒数。在具体的电路设计中,负反馈放大器的闭环增益是作为要求确定的,是一个已知数。开环增益大了就要求反馈系数小,反之则大。

  开环增益对系统的影响

  低频时,K影响系统的稳态性能,K越高越好,K越高系统越稳定。

  高频时,K影响系统的抗干扰性能,K越低越好,K越低系统抗干扰性能越好。

    增大开环增益会使幅频特性曲线向上平移,同时相频特性曲线不变。因而,截止频率增大,穿越频率不变。性能影响:调节时间减小,稳态误差减小,抗高频干扰能力减弱。相角欲度及幅值裕度均减小(也可以说系统稳定性变差)。

楼主:
开环增益对系统性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