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8P020L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录到HC18E020L单片机吗?

楼主(2018-10-11):
请教下,HC18P020L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录到HC18E020L单片机吗?,我使用仿真器仿真OK,烧录到HC18E020L线路板一点反应都没。

网友A:
烧录的时候要选择HC18E02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的时候要选择HC18E020L

现在的情况是HC18E020L的单片机,烧录软件选择HC18E020L程序烧录进去,不对,而烧录软件选择HC18P020L程序正常,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HC18E020L的单片机,烧录软件选择HC18E020L程序烧录进去,不对,而烧录软件选择HC18P020L程序 ...

你程序头文件没有选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头文件没有选错吧?

头文件是用HC18P020L的,这个也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文件是用HC18P020L的,这个也有关系吗?

不一样的

楼主:
软件安装目录都没看到hc18E010L.h的头文件,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B:
没找到就自己写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