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用外部时钟时每隔10s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8-10-11):
stm8s105用外部时钟,spi时钟每隔10s会出现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好象还需要解释一下波形反映的问题

会不会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B:
什么样的错误呢?

网友C:
你debug一下,看看是不是程序死在哪个地方导致看门狗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