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C语言实现最小二乘法算法

楼主(2018-10-11):
本文博客链接:http://blog.csdn.net/jdh99,作者:jdh

环境:
主机:WIN8
开发环境:MINGW

说明:
参考维基百科最小二乘法资料:

测试文中战列舰例子:用战列舰的长度预测宽度
简单线性模型 y = b0 + b1t 的例子[编辑]
随机选定10艘战舰,并分析它们的长度与宽度,寻找它们长度与宽度之间的关系。由下面的描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一艘战舰的长度(t)与宽度(y)基本呈线性关系。散点图如下:
以下图表列出了各战舰的数据,随后步骤是采用最小二乘法确定两变量间的线性关系。
编号
长度 (m)宽度 (m)ti - tyi - y
i
tiyiti*yi*ti*yi*ti*ti*yi*yi*
120821.640.23.19128.2381616.0410.1761
215215.5-15.8-2.9145.978249.648.4681
311310.4-54.8-8.01438.9483003.0464.1601
422731.059.212.59745.3283504.64158.5081
513713.0-30.8-5.41166.628948.6429.2681
623832.470.213.99982.0984928.04195.7201
717819.010.20.596.018104.040.3481
810410.4-63.8-8.01511.0384070.4464.1601
919119.023.20.5913.688538.240.3481
1013011.8-37.8-6.61249.8581428.8443.6921
总和(Σ)1678184.10.00.003287.82020391.60574.8490

仿照上面给出的例子
并得到相应的 .
然后确定b1
可以看出,战舰的长度每变化1m,相对应的宽度便要变化16cm。并由下式得到常数项b0:
在这里随机理论不加阐述。可以看出点的拟合非常好,长度和宽度的相关性大约为96.03%。 利用Matlab得到拟合直
线:

算法结果:
mean_x = 167.800003,mean_y = 18.410000
a = -8.645075,b = 0.161234
300m长度的战舰预测宽度为为39.725140米

楼主:
源代码:

#include <stdio.h>

/*********************************************************************
*                                                        宏定义
**********************************************************************/

/*********************************************************************
*                                                        数据fifo长度
**********************************************************************/

#define LEN                100

/*********************************************************************
*                                                        数据结构
**********************************************************************/

/*********************************************************************
*                                                        数据单元
**********************************************************************/

struct _Data_Unit
{
        float x;
        float y;
};

/*********************************************************************
*                                                        数据fifo
**********************************************************************/

struct _Data
{
        struct _Data_Unit data[LEN];
        int len;
};

/*********************************************************************
*                                                        全局变量
**********************************************************************/

/*********************************************************************
*                                                        数据fifo
**********************************************************************/

struct _Data Data =
{
        .len = 0
};

/*********************************************************************
*                                                        函数
**********************************************************************/

/*********************************************************************
*                                                        压入数据
*参数:x:测量数据x
*     y:测量数据y
**********************************************************************/

void push(float x,float y)
{
        int i = 0;

        if (Data.len < LEN)
        {
                Data.data[Data.len].x = x;
                Data.data[Data.len++].y = y;
                return;
        }

        //数据移动,去掉最后一个数据
        for (i = 0;i < LEN - 1;i++)
        {
                Data.data.x = Data.data[i + 1].x;
                Data.data.y = Data.data[i + 1].y;
        }
        Data.data[LEN].x = x;
        Data.data[LEN].y = y;
        Data.len = LEN;
}

/*********************************************************************
*                                                        计算估值
*拟合曲线y = a * x + b
*参数:x:需要估值的数的x值
*返回:估值y
**********************************************************************/

float calc(float x)
{
        int i = 0;
        float mean_x = 0;
        float mean_y = 0;
        float num1 = 0;
        float num2 = 0;
        float a = 0;
        float b = 0;

        //求t,y的均值
        for (i = 0;i < Data.len;i++)
        {
                mean_x += Data.data.x;
                mean_y += Data.data.y;
        }
        mean_x /= Data.len;
        mean_y /= Data.len;

        printf("mean_x = %f,mean_y = %f\n",mean_x,mean_y);

        for (i = 0;i < Data.len;i++)
        {
                num1 += (Data.data.x - mean_x) * (Data.data.y - mean_y);
                num2 += (Data.data.x - mean_x) * (Data.data.x - mean_x);
        }

        b = num1 / num2;
        a = mean_y - b * mean_x;

        printf("a = %f,b = %f\n",a,b);

        return (a + b * x);
}

int main()
{
        float length[10] = {208,152,113,227,137,238,178,104,191,130};
        float width[10] = {21.6,15.5,10.4,31.0,13.0,32.4,19.0,10.4,19.0,11.8};
        int i = 0;

        for (i = 0;i < 10;i++)
        {
                push(length,width);
        }
        printf("300m长度的战舰预测宽度为为%f米\n",calc(300));

        getchar();
        return 0;
}

网友A(2021-10-04):
不错,学习下,辛苦楼主,这个最小二乘法正在学习,而且普遍应用,我调试下看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