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MCU常用的基础知识,收藏了!

楼主(2018-10-11):
10个MCU常用的基础知识,收藏了!

1.MCU有串口外设的话,在加上电平转换芯片,如MAX232、SP3485就是RS232和RS485接口了。

2.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2~+6V表示0,-6~-2表示1。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线,四线制是全双工通讯方式,两线制是半双工通讯方式。在RS485一般采用主从通讯方式,即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

3.Modbus是一种协议标准,可以支持多种电气接口,如RS232,RS485,也可以在各种介质上传输,如双绞线,光纤,无线。

4.很多MCU的串口都开始自带FIFO,收发FIFO主要是为了解决串口收发中断过于频繁而导致CPU的效率不高的问题。

如果没有FIFO,则没收发一个数据都要中断处理一次,有了FIFO,可以在连续收发若干个数据(根据FIFO的深度而定)后才产生一次中断去处理数据,大大提高效率。

5.有些工程师在调试自己的系统时一出现系统跑飞,就马上引入看门狗来解决问题,而没有思想程序为什么会跑飞?

程序跑飞可能是程序本身的bug,也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本身就是易受干扰或自己就是干扰源)。通常建议在调试自己的系统时,先不加看门狗,等完全调试稳定了,在补上(危机产品安全,人身安全的除外)。

6.如何区分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从外观上看,如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都朝上放置时,可以看出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密封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直接接上额定电源就可以连续发声,而无源蜂鸣器则和电磁扬声器一样,需要接在音频输出电路上才能发声。

7.电压比较器的用途主要是波形的产生和变换,模拟电路到数字电路的接口。

8.低功耗唤醒的常用方式:处理器进入低功耗后就停止了很多活动,当出现一个中断时,可以唤醒处理器,使其从低功耗模式返回到正常运行模式。

因此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必须配置莫个片内外设的中断,并允许其在低功耗模式下继续工作。如果不这样,只有复位和重新上电才能结束低功耗模式。处理器唤醒后首先执行中断服务程序,退出后接着执行主程序中的代码。

9.注册中断服务函数:中断服务函数已经编写好,但当中断事件发生时,CPU还是无法找到它,因为我们还缺少最后一步:注册中断服务函数。

注册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利用中断注册函数,优点是操作简单,可移植性好,缺点是由于把中断向量表重新映射到SRAM中而导致执行效率下降:还有一种是需要修改启动文件,优点效率很高,确定可移植性不高。

10.很多的MCU提供数字电源VDD/GND和模拟电源VDDA/GNDA。通常建议是采用两路不同的3.3V电源供电。但为了节省成本,也可以采用单路3.3V电源,但VDDA/GNDA要通过电感从VDD/GND分离出来。

一般GNDA和GND最终还是要连接在一起的,建议用一个绕线电感连接并且接点尽可能靠近芯片(电感最好放置在PCB背面)。

网友A:
这个都是基础的电路设计。

网友B:
基本的外设。

网友C:
必须知道的MCU外接晶体及振荡电路

网友D:
单片机内部主要由数字电路组成

网友E:
电源电路是给MCU提供电源的电路

网友F:
MCU一般都有一个RESET复位管脚

网友G:
MCU的CPU内核和数组逻辑外设都是以触发器为基础的时序电路

网友H:
任何一款MCU,其基本原理和功能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I:
要了解一款MCU,首先需要知道就是其ROM空间、RAM空间、IO口数量、定时器数量和定时方式、所提供的外围功能模块(Peripheral Circuit)、中断源、工作电压及功耗等等。

网友J:
对于初学者或初次使用此款MCU的设计者来说,可能会遇到很多对MCU的功能描述不明确的地方

网友E:
一般包括CPU内核电源(VDD/VCC)、模拟电路模块电源(VDDA)和数字逻辑外设、I/O接口电源(VDD)以及存储器(NVM-Flash--VDDF,DDR RAM--Vddr)电源等

网友A:
后期设计电路应该用得到的。

网友D:
MCU正常工作需要的最基本电路

网友B:
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C:
对地电容具稳定作用或相当于负载电容等

网友J:
对于MCU开发来讲,必须记住一点:“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做不到的事,关键是看方法是否正确!再就是多做多动手和多想。

网友G:
时钟电路对于MCU来说就像心脏之于人的作用

网友I:
将所选MCU的功能与实际项目开发的要求的功能进行对比

网友H:
所不同的只是其外围功能模块的配置及数量、指令系统等。

网友F:
可用通过在该管脚输入一个低电平啦对MCU进行系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