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路传递函数的Choma表示方法和与之形式类似却非常有用的Blackman定理

楼主(2018-10-11):
“剖析《模拟电路》”已更新到“Choma表示方法和Blackman定理”,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7-1.html

楼主:
Blackman定理是一个分析求解端口阻抗(或策动点函数)的有力工具。Blackman定理自身有其完美的对称性,其就是基于电路理论中的对偶原理

网友A:
根据大师最近这几个帖子内容顺序,本人已经知道他是跑哪本书上抄的了:

网友A:
老5抓紧吧大师帖子拿去打印,凿壁偷光般的刻苦研读,必可练成九阳神功,二十年后这个板块的一哥就是你了!

网友A:
今天大师没发模电帖,证明我上面所说不虚,就是第三章抄完了,下面按照惯例,该换本书继续抄了!

这种干法,在国产教材中非常普遍!哪个老教授要写书了,找来几本现成的类似书籍,然后这本书抄一点,那本书抄一点,拼凑成一本编著题材的书籍!

这种干法的危害在于:几乎每一本原著,都有个特定的叙述方法,独特的写作风格,如此胡乱拼凑,势必破坏原著面貌,写作理念全被破坏了!

我去年年底就预测到大师今年会仍旧延续以往风格,就是跑教材上摘抄公式定理,然后煞有介事地用大号黑字或红字进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