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M18烧录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11):
是不是HC18P020L选择兼容MCU:F-MCU........HC18E020L则选择:E-MCU.

楼主:
只有看的,没人帮忙啊

网友A:
选F-MCU比较好,兼容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F-MCU比较好,兼容性比较好

都搞不清楚F-MCU ,E-MCU 代表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搞不清楚F-MCU ,E-MCU 代表什么

我不告诉你。

网友B:
F-MCU = 台湾飞凌   E-MCU= 台湾义隆  都是单片机品牌

顺手打广告  SQ013/2711/003  大量供应 QQ1449251178  飞凌/义隆也有做

网友C:
选择F-MCU好些,有几个特殊的寄存器需要选择F-MCU才起效,例如IOCB,选E-MCU时这个寄存器设置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