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FLASH 读保护问题

楼主(2018-10-11):
程序 设置完 读保护之后 一定是要掉电复位吗?  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重新复位跑起来

网友A:
复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B:
软件复位也可以啊

网友C(2021-12-11):
GD32芯片提供了多种方式保护内部FLASH的程序不被非法读取,但在默认情况”下该保护功能是不开启的,若要开启该功能,需要改写内部FLASH选项字节(Option Bytes)中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