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8-10-11):
我手上有块MSP-EXP430FR5739实验板,利用这个实验板开发了一些东西,现在用另外做了以MSP430FR5739为核心的板子,想利用MSP-EXP430FR5739实验板作为下载仿真器,自做板子的供电也是由实验板上的电源供电。现在将自做板子的MSP430FR5739的19,20脚连接到实验板上J3的10和8脚上,下载程序,说是找不到设备

网友A: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楼主:
嗯,请问是何原因?MSP430FR5739是通过什么设定2线还是4线下载的?

网友A:
仿真软件设置错误

网友B:
仿真器跟电脑没连接好

网友C:
楼主好好检查,JTAG有没有接反等问题

网友A:
貌似EXP430FR5739板子上的仿真器是和msp430 lunchpad上的一样的。
你可以参照下面的连接方法:

网友D:
断开以前的连线。
看看电源共地了吗

网友E: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硬件连接造成了。
还有,你硬件电路的复位电路是怎么样的?有时候复位电容不合适也会烧写失败

网友F:
找不到设备重启电脑试试。
很有可能驱动有问题呢。

网友:
安装了个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

网友G:
你是仿真器?

网友H:
bsl下载程序就行。

网友I:
IAR或者CCS集成开发环境都自带了驱动。

网友J:
向出售仿真器的商家要驱动程序

网友K:
若用的IAR需要自行再安装驱动

网友L:
驱动没找到没装上自然感叹号?

网友M:
IAR设置时器件的选择

网友N:
升级了仿真器?

网友O:
先检查一下你的连接

网友M:
仿真模式和下载口的设置是不是都正确

网友:
驱动精灵能自动找到驱动程序

网友L:
MSP430.Driver网上下的,然后右键点“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G:
是不会识别成 USB-to-Serial 的吧

网友K:
因为现在的仿真器有好多个版本,有一些小差别的

网友H:
仿真器的驱动不需要另外安装

网友J:
现在安装CCS不用安装驱动(软件自带安装).

网友I:
楼主重新插拔硬件电路吧。

网友O:
如果正常就换一下仿真器试一下。

网友N:
使用的是哪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