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地方不一致的

楼主(2018-10-11):
用CCS连续两次编译同一包代码,产生两个.out文件,

理论上这两个文件的控制结果应该一样

但用对比软件beyondcompare比对两个文件是有很多地方不一致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到两个.out文件的控制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A:
用CCS连续两次编译同一包代码,产生两个.out文件

这有什么可说的,只要你没动过,肯定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实际验证一下吧

网友C:
如果用汇编可能更接近相同的吧

网友B:
控制结果是什么意思?代码功能

楼主:
但是用beyond compare 做对比的话,两个文件确实是有很多地方不同的

楼主:
或者有没有其他对比软件?

网友D:
这是正常的,因为有的地址段是只读的,每次的数据都不一样,还有一些你的程序没用到的地址段也有可能有一些无效的数据,

楼主:
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判断两个out文件来确定他们的控制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B:
是的

除非你输出的内容限定的很细致

网友E:
对啊,比如你的代码有1005byte,然后你只导出1005byte,其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果你导出1024byte,多出来的部分一般是0,但也会有其他的值(比如你手动写了个1,那就是1)。

网友B:
貌似不能通过判断两个out文件来确定他们的控制结果的吧

楼主:
嗯,好的,多谢大家

网友F:
软件和硬件都要一样才行的。

网友G:
编译的有问题吗?

网友H:
优化程度不一样

网友I:
是同一台电脑吗

网友J:
这个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K:
汇编语言应该差不多。

网友L:
控制结果不同吗

网友M:
这个不好判断的。

网友N:
这个跟CCs有关系。

网友O:
理论上这两个文件的控制结果应该一样

网友L:
如果结果不同,就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F:
代码一般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K:
需要检测你要实现的功能的。

网友G:
CCS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J:
编译器不能满足优化需求。

网友H:
主要是编译的设计的问题。

网友I:
怎么产生的不同的电路呢

网友O:
实际上,可能受到外部很多的硬件干扰。

网友N: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CCS版本呢?

网友M:
软件编译的肯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