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2018-10-11):
MSP430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51单片机作为一种入门级的单片机可以用来学习很多外围器件,那MSP430有什么特别之处了?
当然了,除了它的超级低功耗之外?它比其它微处理器有什么特别优势呢?

网友B:
其中的IO口比较丰富,内设资源也比较多,其中的低功耗更是可以用来以电池为能源的仪器设备上的!

网友A: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还可以申请到免费的样品,这可能解决你资金的问题的!

网友C:
1.开发工具简单
2.价格便宜
3.最关键的是TI的信誉

网友D:
msp430单片机VCC和GND引脚安排在相邻位置,大大减小了工作电流环路。从这点来看,msp430确实可以引领单片机的潮流。

网友E:
除了低功耗是它的亮点外,优点很多的,比如430FGXX可以提供片上信号链路,做仪器仪表非常的好

网友F:
嗯,使用很方便在便携式设备,医疗设备上面应用很广。

网友A:
低功耗的。
价格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G:
低功耗
外围资源丰富
强大的技术支持

网友H:
电压低,功耗低

网友I:
低电源电压范围,1.8~3.6V。

网友J:
真正的超低功耗

网友K:
低功耗 方便做便携设备

网友L:
种16 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

网友M:
MSP430采用RISC精简指令集

网友N:
MSP430功能强大,速度快

网友O:
MSP430单片机无论在软件上还是硬件上都很不错。

网友P:
MSP430:低功耗

网友Q:
MSP430主要是低功耗,集成度较高

网友M:
单个时钟周期就可以执行一条指令

网友H:
片内集成资源丰富

网友L:
主要是由于其针对实际应用需求,把许多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网友I:
超低功耗,拥有5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K:
对于电池电量低的设备比较好

网友J:
特别适用于长期用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Q:
TI制造工艺高,产品质量好,低功耗

网友P:
同等价格下功能强大很多

网友O:
MSP430运算效率

网友N:
MSP430 超低功耗微控制器

网友R:
超低功耗

网友S:
高速的运算能力

网友T:
电压低,功耗低,3.3V供电,16位,运行速度快

网友U:
加密性强,很难解密或**

网友V:
430优点:电压低,功耗低,学起来有些困难

网友W:
16 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

网友X:
MSP430是16位单片机

网友Y:
开发资源丰富

网友S:
丰富的功能模块

网友R:
拥有5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T:
片内集成资源丰富,有两组普通I\O口具有中断功能

网友Z:
MSP430作为混合信号处理器,针对许多具体应用

网友U:
超强抗干扰

网友X:
其它片上资源也是MSP较丰富

网友V:
快速灵活的变成方式,可通过JTAG和BSL两种方式向CPU内装在程序。

网友W:
把许多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网友AA:
方便做便携设备 对于电池电量低的设备比较好